音响器材的避震和抗震

楼主(2023-02-20):
这玩意儿简直考智商。
隔壁因为某品牌脚钉打得火热,都是商人们和音响小白们不干了,国产降低了他们身份了哈哈哈。
音响器材确实需要抗震(比如转盘和音箱)和避震(比如功放)。
抗震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机器牢牢固定在谐振频率极低的重物上(比如将转盘置于海绵垫上的大块的花岗石块平面),或者用书堆放在其不需要出声的部位(如音箱)。
避震就简单了,放在海绵垫上就成。
至于好不好听,跟避震抗震的初衷没有一毛钱关系。
但那些人用脚钉调音,还美其名曰避震抗震,这就是忽悠了。
那些高档器材不是说不需要借助箱声吗?用天价脚钉等等,纯粹是自己打自己嘴巴。

网友A:
皇帝的新装,不能说说了一帮人跟你急。毕竟人家可以听出水电火电,换根保险丝都能听出区别。

网友B:
能自己看懂官方电路的,都不源多花钱,除了喇叭和音箱。以前也喜欢装,后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后,对这些都不怎么在乎了。毕竟喇叭随便失真就是1%起步,你功放系统随便都能做到99%的保真,计较这些意义不大。

网友C:
90年代的音箱就有铜质镀金脚钉了。

网友:
看起来牛逼,也可以算发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年代的音箱就有铜质镀金脚钉了。

90年代毕竟没有把利用箱声说成避震,忽悠小白买高价脚钉。

楼主:
音箱抗震:
俺就不用脚钉。俺的音箱底下两本书,顶上一堆书(有至少30斤 )。
好像听不出大变化,总体上声音要干净一些,低频结实些。以前音箱面上放本书就会起变化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皇帝的新装,不能说说了一帮人跟你急。毕竟人家可以听出水电火电,换根保险丝都能听出区别。

水电火电,估计最先还是我在绿坛调侃他们时说的话,后来就传成真能听出水电火电核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自己看懂官方电路的,都不源多花钱,除了喇叭和音箱。以前也喜欢装,后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后,对这些都不 ...

关于声音与重放技术,欧洲确实研究得比较透,几块元件(石机)就可以搭出好声音和他们喜欢的声底与风格。
在胆机这一块,华夏的大师们也不输欧洲。华夏在音源风格上需要好好研究积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电火电,估计最先还是我在绿坛调侃他们时说的话,后来就传成真能听出水电火电核电。

那是在讽刺欧洲佬喜欢不懂装,因为火电和水电,都是电机旋转发出的电,一样的电机发出来的电有没有差别不知道,经过配电柜后再升降压再到家庭变压整流后还能听出差别的,可能是没有钱加滤波电容大水塘了,毕竟一个大水塘也要十元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声音与重放技术,欧洲确实研究得比较透,几块元件(石机)就可以搭出好声音和他们喜欢的声底与风格。 ...

电子管,使用时间最长的是老毛子,现在还是工业和军事的主流产品。
使用最辉煌的是美利坚,从发明到世界大战普及到计算机发明到六十年代能把一切用电的都用电子管表达,以前也是电子管技术最雄厚的。
使用电子管最深入的就是中国了,因为半导体技术不合格,明明晶体管和真空管一起搞。因为半导体技术不过关,国内的半导体元件不但同型号的质量差一截,性能参数差一截,可靠性更是不可靠,导致仪表测量仪器行业不得不用电子管凑数,开了历史倒车。当时国内物资匮乏导致很多人利用拆机电子管自制电子产品,应该说是全世界使用电子管最多的。好就好在国内电子管几十年前大规模停产了,十多年前基本没有正规厂家生产了,现在即便有也是一些三无作坊在生产。
所以不要过分吹捧国外的电子管,六七十年代我们技术不如别人,设备也不如别人,性能没有别人好,这很自然。八九十年代我们转入半导体,也和大家一起淘汰了这些,但是当时电子管工艺已经很成熟了,即便俄罗斯现在的电子管发展到现在世界最高点,一个尴尬的事实是现在俄罗斯电子管行业技术还不如我们,尤其是进入二零零零后,俄罗斯的电子管水平还倒退了。前苏联时候的老底都没有保住,,别说a225,里海怪物,航母等等失传的技术,光是俄罗斯搞不定自家舰用柴油机就可以看出来基础水平的下滑。至于英美的电子管,外观可能好看一点,性能还真不如苏联时期的老毛子货。

网友:
现在音响发烧有的都走火入魔了,尤其是绿坛和紫坛,真正董技术的不多,一大群忽悠的和一群被忽悠的,感觉忽悠的经销商比较多,被忽悠的就是经济有实力在技术上比较傻的那部分人。

网友D:
     这个我不讲究的,我箱子底下啥也没垫。为了高度就做了一对松木脚架且底下铜脚钉换了万向轮。来我家听过的都说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不讲究的,我箱子底下啥也没垫。为了高度就做了一对松木脚架且底下铜脚钉换了万向轮。来我 ...

使用松木脚架和万向轮也算讲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松木脚架和万向轮也算讲究了。

哈只箱子有点大又重移动一下麻烦所以用了万向轮,很普通的那种。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主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