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三串锂电保护板问题

楼主(2023-02-20):
      刚邮购了一块12V锂电池,就是电动螺丝刀用的,三串18650锂电芯的电池,发现充电到12.33V,拔下充电器电池电压就变成了9.33V,带不动负载。
拆开电池外壳测量,每块电池电压都在4.17V的样子,显然是保护板的问题,请教一下,哪位师傅有维修经验?

网友:
三串锂电充电到12.33V,每个锂电单元4.11V(4.17V),充电基本经常而略偏低,而输出9.33V显然严重不足。摸死管是否有问题?考虑退换货。

网友:
刚买的就有问题了,问卖家才对啊!!!要么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才是正道,否则保护板原因楼主操作原因什么都有可能~

问过卖家,卖家要拍图片,上图片后,又要拍视频,拍了个MP4视频,没法上传?
退换货还要邮费什么的,因为小区车棚已经代签收了。包裹包装已经扔了,为了看一下里边电池什么商标的,就拆开了......
发帖就是打算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好的维修经验,或者提供一下电路图什么的?
已经又买上了,三串保护板,0.6元一块,邮费6元。

楼主:
测了一下每块电池,大致内阻为50毫欧以下,还没有测试容量,估计应该大约1500MA吧,电池没有商标什么的......

网友B:
0.6元一块保护板是几多安的能带动电动工具吗?

楼主:
借用网络图片:就这么个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0.6元一块保护板是几多安的能带动电动工具吗?

这个图片上的,跟实物一模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借用网络图片:就这么个保护板

保护板有最大电流限制,小了带不动电机,我在电动螺丝刀上用2节锂离子电池替换4节镍镉电池,5A的保护板不能用要换8-10A的保护板才行,但拧螺丝力矩太大(堵转)还是会保护而不输出电。

网友:
估计是电池问题,电池内阻太大,瞬间放点不行

网友:
电池质量太差了吧,新的一般单个内阻10多mΩ。50mΩ不是电动工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未必就是保护板问题,电池的问题也要排除下。加负载就某一节就掉得厉害,那电芯就不行了。

谢谢,测量每节电池电压都在4.17v,用万用表测试短路电流都在9A的样子。测量电池输出端子,电压为9.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板有最大电流限制,小了带不动电机,我在电动螺丝刀上用2节锂离子电池替换4节镍镉电池,5A的保护板不 ...

谢谢,现在邮上保护板了,等来了邮件再试试吧。电池也是无商标的货,能凑付用也就罢了,20多元一块的电池,估计好不到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电流才9A?这电芯要么不是动力的,要么就是上面朋友说的是坏的,真的动力电芯短路电流表笔冒烟或者烧 ...

估计是1500MA的一般锂电池。

楼主:
收到保护板,换上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