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给看看电解电容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3-02-20):
电解电容上标BKO CA1469 H35  8343在手上好长时间了不敢用怕烟花了。

网友:
实在不行上耐压测试仪就出来了

网友:
你这个BKO-CA1469H35好像是三菱的配件型号,除非你有对应的手册,否则没法知道具体的参数。看上去型号差不多的BKO-CAxxxxHxx,实际可能是电容、可能是风扇、也可能是个变压器 ......

网友:
就用耐压仪测,没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