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小的蓄电池吗?

楼主(2023-02-21):
今天偶然得到一个小电池,有人说是铅酸,指出这是4v 500mah的

我查了一下,确实有电筒,电蚊拍中常用这类电池。

那么我想问一下,这种电池在和锂电比较时,它有什么优点吗,为何现在还有很多小家电在用?

是否合适用在收音机上?我给它充电应该用怎样的电路?是否可以有那种充满自停的充电器买?

网友A:
山寨作坊造不了锂电,只能造这类东西,所以该淘汰的东西还在流通

后续的是拆机锂电,锂电的乱局已经铺开,不要看到锂电就庆幸

网友:
当年所谓的随身电源,随声听供电的,里面就是这玩意

网友:
免维护铅酸电池,优点是便宜,廉价可充电手电里面常见,电池的浮充电压为2.23V/单格(25℃)

网友: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安全

网友:
电蛟拍里全是这种电池,充电就是阻容降压充。掌握时间差不多就行。

网友:
电蛟拍里的这种电池,都换成锂电池了。

网友:
对充电器要求比较粗放,简单RC降压整流加个保险电阻就完事,脾气也好,电池不会生气发火。

网友:
非常容易失效!淘汰了!

网友:
电筒,电蚊拍经常用到,电容降压充电,寿命不厂

网友:
这种电池淘汰了,锂电池取代了。

网友B:
缺点是不经用,充电几十次就玩完了

网友:
20多年前就有这种蓄电池了,当时都是给随身听磁带机用的,当年我哥就送给我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点是不经用,充电几十次就玩完了

那是你不会用 ,加点水低频率使用。我的电蚊拍用6--7年了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
就是小型铅酸蓄电池而已,垃圾货。

网友:
俺从坏掉的电蚊拍拆出来过,没法修的

网友:
充电简单,锂电的就复杂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到手了还发帖问“有这么小的蓄电池吗?”,自己也都查过了,问的问题还和光州老胡一样,连语气都一样

同感,有的帖子真是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确实有这么小的蓄电池,我以前的一个电蚊拍就用这种电池,后来我改为用锂电池了,因为这种电池不耐用。

网友:
用过几个,寿命短,加水也不行

网友:
安全,不会起火,没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的了

网友:
这种电池坏主要是长时间存放造成的

网友:
廉价易用,容量小寿命短,手上还有好多从手电筒及小LED灯上拆下来的落灰中......现在基本上淘汰了。

网友:
现在好像都是18650等类似的电池了

网友D:
铅蓄电池,主要优势在于其产品造价低廉(但要把用铅蓄电池的产品做得很耐用,造价未必低廉)。很多廉价的充电手电筒就是用这种蓄电池,铅蓄电池单体电压2V(放电电压在1.8~2.3V之间),两格蓄电池电压是3.6~4.6V,白色LED额定电流下的电压降在3.2~3.4V左右(电压越低的品质越好),因此用来制作LED手电筒,铅蓄电池只需要一颗电阻限流,电池剩余电量也可通过手电亮度直接反映出来。铅蓄电池手电的充电电路,一般是一个耐压450V、容量0.47~2.2μF的无极性电容限流,4个二极管整流,直接用220V充电,手电自带伸缩电源插头,不需借助手机充电器,使用方便,造价低廉。锂电池放电电压在4.2~2.7V之间(一般为了延长电池寿命,不放电到3.0V以下),用来驱动LED必须配具有输出恒流控制和低电量检测功能的升/降压IC,电阻限流会使锂电池的有效可用容量大大降低,且手电亮度下降过快,锂电池充电须先把市电变换成5~8V直流,然后再用CT3582、TP4056等充电控制集成块控制充电过程,造价较高。

网友E:
90年代AIWA随身听用的PB-4S等口香糖电池比这个更小,也是铅酸电池。

由于缺少放电保护措施很容易过放电,所以一般没用多久就没电量了。

电池的寿命是与使用方法密切相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作坊造不了锂电,只能造这类东西,所以该淘汰的东西还在流通

后续的是拆机锂电,锂电的乱局已经铺开 ...

这种微型铅蓄电池也只有小作坊生产,大企业会生产电动车用铅蓄电池,汽车、摩托车用启动蓄电池却不会生产这种微型蓄电池。小作坊的产品品质控制不行。
用锂电池的廉价小电器,电池来源可以是废旧数码产品拆机电池,也可以是电池厂家的残次品,绝没有正品,锂电池比容量大、内阻低、循环充放电次数多的优点,通通与这些廉价小电器不相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和锂电池比自放电有点大,时间长了不补充电就饿了~

听到自放电大,这个缺点就头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作坊造不了锂电,只能造这类东西,所以该淘汰的东西还在流通

后续的是拆机锂电,锂电的乱局已经铺开 ...

谢谢解答,其实我倒不是喜欢锂电,事实上锂电挺让我头痛的,用锂电的机器一般还不太好拆开,放一阵就饿死,或者干脆就胀坏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蓄电池,主要优势在于其产品造价低廉(但要把用铅蓄电池的产品做得很耐用,造价未必低廉)。很多廉价的充 ...

感谢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90年代AIWA随身听用的PB-4S等口香糖电池比这个更小,也是铅酸电池。

由于缺少放电保护措施很容易过放电 ...

也就是说,铅酸也会有过放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铅酸也会有过放的问题

是的。

铅酸在过充方面没有锂电那么严格,但是过放电损害非常大。

只是大部分用电器在电量不足时会有明显的现象所以只要及时充电就不会有问题,再加上那个年代大电流的半导体器件成本高所以一般都没有放电控制电路,说白了主要靠人来控制防止过放电。因此,对于那些用电量小的场合比如监控设备的备用电源等往往由于人的干预过晚而经常过早损坏。而像汽车启动电瓶这种就没有这类问题,因为经常使用所以也就经常检查。除非几个月不开车,那这时电瓶就比较危险了,过放的概率很高。

另外,由于铅酸电池的自放电率较高,一般不用时也要一个月充一次电,防止亏电损坏。

网友:
低端应急灯手电、电蚊拍都是这种铅酸小电池,扔了最好,搞不好硫酸就流出来了粘哪哪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