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外放喇叭是否可以用于改善袖珍机音质?

楼主(2023-02-21):
现在经常用手机收听,收看的人不少,注意到手机音质比一般的袖珍收音机的音质好很多。是不是与手机使用了喇叭有关?而且手机的喇叭尺寸还不大,是否可以用在袖珍收音机上?用于提高袖珍机的音质,近一步缩小体积?

网友:
试过了,效果不是很理想: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37796&extra=

网友:
应该有些效果,但信号源才是根本。

网友:
手机喇叭设计有合适的助音腔,推动功率也不同的,直接用于收音机未必会好

网友:
试过,没有合适的共鸣腔,比蚊子叫略大

网友:
手机内部是否有适合手机喇叭放音的音频处理电路?

网友:
试过不行,声音小。

网友:
用手机扬声器肯定是可以,但要改的地方太多了,功放,电源都得改,很可能背离做收音机的初衷

网友:
手机音质比袖珍收音机的音质好,原因是音源不一样,喇叭倒在其次。
你仅仅换喇叭,不可能让袖珍收音机的音质得到显著提高——因为它的音源就不咋地。

网友:
声音小是因为这类喇叭需要大的驱动功率(喇叭效率很低),尤其是泡沫边、大行程、重低音的,大多设计用于D类模块推动的。收音机信号的低音也是有限的。
我试过:用车机推(就是大功率推)、泡沫边用环形硬板贴靠(止动)一部分,声音就大且低音够用。

网友:
天天学习, 很有收获。  结论 手机扬声器不适合用于收音机。

网友:
手机喇叭的功放貌似是D类功放

网友:
这样试用,能出声。

网友:
手机声音肯定跟收音机不一样,主要原因在于为了提高信噪比,广播电台在发射之前对音频信号做了动态压缩处理。“动态压缩”的原理就是一个增益可控的放大器,放大器输出波形整流产生的直流电压加到可控放大器的控制端,输入信号幅度越大放大器增益越低,这样,放大器输出的音频信号幅度变化就变得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