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电路的收音机

楼主(2023-02-21):
网上买了一个很便宜的收音机,打着夏新的字号,试听了一下,声音很大,灵敏度还可以,打开看了一下,发现功放使用的LTK5128D,但是主芯片型号被抹掉,请求各位大佬帮忙看下,主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A(2025-01-29):
我感觉像Si4836,4836的图纸与你  实物对照一下。

网友(2023-02-21):
应该是DSP芯片,没什么可玩的

网友:
大概率是si4825之类。

网友:
连收音机的牌子与机子的外观都不上图,这是猜谜语吗?

网友B:
厦新Q1收音机,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厦新Q1收音机,不知道是不是

对的,想知道芯片是什么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7088或者9088

网友C:
也有可能2003之类的,接了磁棒天线应该不是7088/9088那种调频专用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2003之类的,接了磁棒天线应该不是7088/9088那种调频专用块

这个是三波段的

网友(2025-01-29):
如果自动搜台的话应该是7088或者9088之类的芯片

网友:
收音机型号L-31
收音芯片SI4825/36A
功放LTK5128D

网友:
  心里总有一个问题:DSP收音机采用手动调谐的方式,那个电位器的寿命肯定远不如可变电容器,会不会使用一两年就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像Si4836,4836的图纸与你实物对照一下。

有没有全部的图纸,谢谢

网友:
根据芯片引脚功能来对照:1脚与16脚输出音频、接功放的就是IS4836(它是立体声道输出的);如果是11脚输出音频的就是KT0936。其他芯片大多都是做成单片机控制的数显机器,电位器调谐的较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全部的图纸,谢谢

这就是本坛搜的图纸,你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