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坛里花6元钱买到的收音机

楼主(2023-02-21):
德生R-306调频调幅四波段收音机,无喇叭,提梁断,网罩锈蚀,天线后配,电源线被剪,卖家说通电能收台。因为便宜,抱着收一块收音板的想法就喊下了。

图1,德生R-306购入时的状态

图1,德生R-306购入时的状态

到手后拆开内部,看收音板用的是三星芯片,这型号没见过,应该与常用的索尼CXA1691通用吧,印版上的年份是2000年。临时接上喇叭,通电试机,各波段都能正常收台。

图2,收音板正面

图2,收音板正面

图3,收音板背面

图3,收音板背面

图4,用的是三星芯片

图4,用的是三星芯片

测试完毕,本想只留下收音板扔掉那一堆拆下的脏兮兮的外壳,但转念一想目前什么都不缺,恢复原貌也不是不可能。一看还有时间,于是就开始像打理其他机器那样认真打理起来。
拆下喇叭网罩,清洗机壳,烘干后粘接断掉了的提梁。网罩做下简单除锈,喷漆后再装回前面板,这样机壳便大致恢复了原样。
接下来要配上喇叭,原机用的是3吋的喇叭,而我手头只有一支4吋的,不过看空间似乎也能安装下,如能成功岂不是效果更好,于是对前脸和后盖都做了改动,使新喇叭成功安家,让大机壳发挥出了它应有的优势。不过也有了一点小遗憾,那就是变压器装不上了,好在我仅用电池供电,所以对于我来说并无妨碍。该机没有电源线插座,交直流转换是通过一支1N4007完成的——交流供电电压高于电池电压,当用交流供电时,二极管将自动反偏从而切断电池的输出。这种方式虽然使用方便而且能省掉电源插座,但在用电池供电时会有0.6V左右的电压损失,这对这台4.5V供电的收音机来讲还是有一些影响的。由于我已经拆掉变压器了,所以这支二极管也就没有必要了,电池电压直达,这又是一个改进点。

图5,原机用的是3吋喇叭

图5,原机用的是3吋喇叭

图6,手头只有一支4吋的

图6,手头只有一支4吋的

图7,清除障碍物,为安装新喇叭做准备

图7,清除障碍物,为安装新喇叭做准备

图8,喇叭安装完毕

图8,喇叭安装完毕

图9,后盖也要做改动

图9,后盖也要做改动

图10,借图对比后盖原本的样子

图10,借图对比后盖原本的样子

重新组装好后,这台德生收音机又可以正常使用了。

图11,可以正常使用了

图11,可以正常使用了

用了一会儿后又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缺少调谐指示。我大多数手调机都是带表头或调谐指示灯的,使用起来很方便,调台也更准确。查CXA1691应用电路,19脚可以接调谐指示灯,于是再次打开后盖拆下线路板,看19脚为空,测该脚电压可随调台变化,于是在面板上开孔加装上了LED灯。别小瞧这个指示灯,有了它顿觉这台收音机又多了一份灵性,多了视觉上的变化,有了动感,这是第三项改进。
该机自带LED电源指示灯,如果增加调谐指示将加大耗电量。看原机的电源指示LED的限流电阻仅为560欧,阻值偏小有点浪费,我把两个LED限流电阻都改用2.2K欧的,使用上完全没有影响,而且两个灯的功耗比以前一个灯的还低,这是第四项改进。

图12,CXA1691第19脚

图12,CXA1691第19脚

图13,加上了LED调谐指示灯

图13,加上了LED调谐指示灯

经过这一系列的打理,这台行将寿终正寝的德生R-306再获新生,不仅恢复了元气而且某些方面还超越了从前。R-306属于中低端机型,CXA1691各方面表现也是中规中矩,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点评的,不过因为是自己亲手打理好的机子,所以爱不释手,就觉得它是最好听的!

图14,这台R-306重获新生

图14,这台R-306重获新生

追记:机子6元,运费6元,合计12元。

网友:
机子体积那么大,竟然用一只小喇叭,厂家太不厚道了,好在三星这款芯片还不错,我觉得比CXA1691好。

网友A:
现在的样子价值60元了,崭新的
调频为什么是88~108的?看电路板上的铜线圈,我还以为是76~108的呢?!
加上一个数字频率显示吧,方便找台,再把短波范围改一下,一个是4~12MHz,一个是12~26MHz,

补充内容 (2023-2-21 19:14):
调谐指示灯用黄色不如绿色的顺,调谐指示灯的位置稍高与电源指示灯了一点,波段开关的竖纹里还可以再处理一下,后面的车机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买的值;

自己打理过,称心如意!

网友:
好手艺,值得。。

网友:
机子做工精细,就简单打理,得台大机好机。

网友:
这一打理,这机子焕然一新了。

网友:
机子的外壳挺好,妙手回春。

网友:
救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网友:
哪里还有  戴俺去捡漏

网友:
真好!赞一个!

网友:
打理得相当好!
喜欢可继续折腾,改为锂电供电,这么大喇叭,电力充足声音效果更好。一节锂电4V就可以,两节应该也行,片子电压范围比较宽,又没有液晶屏,电压要求不高。
另外,德生几个便携机都是透明指针,有的已经预留了安装LED的孔位,这都是为发光指针准备的,不知什么原因,都没有装。可以弄个小LED或贴片式的装上,实现发光指针,这个玩起来很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样子价值60元了,崭新的
调频为什么是88~108的?看电路板上的铜线圈,我还以为是76~108的呢?! ...

同感,黄灯看起来怪怪的,绿色会比较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样子价值60元了,崭新的
调频为什么是88~108的?看电路板上的铜线圈,我还以为是76~108的呢?! ...

谢谢关注!你看的很仔细,这个LED孔不太好弄准,原有的电源指示LED的底孔大,LED安装位置偏高,所以我就与LED平齐的位置钻孔了,结果还是弄高了,改日再换绿色的试试,再用刀片清理一下波段开关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