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疑问

楼主(2023-02-21):
R40C1磁环所制作的双调谐矿机,两磁环靠近方式耦合,简单有效。冷端靠近耦合较弱,越靠近热端耦合越强,甚至会出现双峰现象,有个问题不甚明白,这种耦合到底是电感耦合,还是电容耦合,或两者兼有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兼有之。

1、冷端靠近。尽管有分布电容,但是靠近冷端因此影响小。所以冷端的耦合小于热端。
...

以前书上说,绕在铁磁材料的电感线圈,只有磁导率大到一定的程度,磁力线才会完全锁定在磁环内而不外泄,镍锌材料的R40C1磁环的磁导率非常低,磁力线外泄在所难免,因此电感耦合是有一定的依据

网友:
刚刚看到这个帖子,个人感觉是很有意义的探讨,老师们基本上把问题梳理得比较清晰了,我画个图试着描述一下:
两个磁环靠近且距离大体不变时,可认为主要在正对的若干匝线圈(标记为L2和L5)间产生了互感(无论多微弱,必然是存在的)和分布电容C0。由于磁环是中心对称物体,转动两个磁环使热端逐渐靠近时,L2、L5和C0值大体维持不变,同时L1、L4变小而L3、L6变大,这时经C0从初级回路传递给次级回路的电压降增大,耦合逐渐增强,整个过程可类比为一个电位器调谐分压的过程。
所以gxg0000老师观察到的现象主要是电容耦合发挥了主导作用,电感耦合的贡献始终存在,但似乎未占主导位置。
根据理论,双调谐耦合电路的临界耦合系数Kc=1/squart(Q1Q2),其中Q1、Q2分别为两个回路Q值,因为两Q值乘积在不同频点下通常为非恒定值,所以外接一个可调电容对耦合系数进行动态调整是最理想的。如果不外接电容,可以旋转两个磁环在冷热端中间选取一个折中的接近点,兼顾频域高中低端需求。

网友:
我刚才想了下,这个事情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考虑。

1、看冷端靠一起和热端考一起的差值。这个大概就是电容耦合过去的量,虽然不准但是能估算个大概。

2、测量两个线圈之间的电容量。我前几天看了变压器专用电桥的测试方法是,初次级线圈的两个头分别并一起,用电桥电容档位测试。 这个测试方法测试出来的电容就是初次级电容个,由于初次级电容是分布在整个线圈的,这个电容肯定是偏大的。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兼有之。

1、冷端靠近。尽管有分布电容,但是靠近冷端因此影响小。所以冷端的耦合小于热端。
2、当耦合的程度过大的时候会出现双峰,这个可能是叫耦合系数把,大于1才能出现。和是电感耦合还是电容耦合无关。

网友B:
个人认为电容耦合和电感耦合兼而有之,电感耦合的强度要高一些。

网友C:
个人认为主要是电容耦合,电感耦合占比比较小。
如果这种藕合的强度足够强,可以把其中一只的磁环做成可移动的装置。可方便调节两磁环之间的距离,以调节耦合强度。若此种方式不能达到偶和强度的话,建议采用电容耦合。把两个磁环拉开足够的距离,以免互相影响。
双回路的矿石收音机。个人建议还是采用独立调节比较好。因为影响矿机的参数的外界因素太多了。两个回路很难工作在同步的状态。会影响矿机的工作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主要是电容耦合,电感耦合占比比较小。
如果这种藕合的强度足够强,可以把其中一只的磁环做成可移 ...

很好,又不同的观点出现

网友D:
猜测是兼而有之。
如果是只有电感耦合,是不是应该在冷端与热端的中间位置耦合较强?此时泄露磁通交联程度要大些?
如果不是以上现象,而是只靠热端耦合强:那是不是分布电容造成的?因为靠近冷端分布电容跨接点低了(等效地看),这个点位的线圈自体的分布电容小,加上两线圈之间的电容本身很小,就耦合弱;热端靠近时,两线圈之间的靠近的(对应的)圈数多自体分布电容大交联的能量就多了一些;
如果纯粹冷端对地点互相靠近还能判断出有耦合,那么必然有电感耦合成分,且大小甚至有可能判断出来,有扫描仪可能能够显示出来。

补充内容 (2023-2-22 11:06):
谢谢老虎哥、爱捣鼓无线电朋友的鼓励。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猜测是兼而有之。
如果是只有电感耦合,是不是应该在冷端与热端的中间位置耦合较强?此时泄露磁通交联程度 ...

画个图看看,不知道理解错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个图看看,不知道理解错了没有

磁环间放层铝箔并且接地,耦合消失是否说明是电容耦合?

网友A:
中间放一个铜片,接地。看看耦合降低了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磁环间放层铝箔并且接地,耦合消失是否说明是电容耦合?

我理解是,各自的分布电容对地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放一个铜片,接地。看看耦合降低了多少。

铜与铝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电容耦合和电感耦合兼而有之,电感耦合的强度要高一些。

史老师的观点与我较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是,各自的分布电容对地短路了?

留点间隙,阻断电场,让磁场穿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与铝有区别吗?

无,你那个思路可行。

你前面帖子下哪行小字我没看仔细,你的办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