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进水了,晾干还能不能用

楼主(2023-02-21):
净水机报故障不工作了,今天售后来修,换一个电源好了,净水机是一个24V2A净水机开关电源,在厨房多层货架里面放,电饭锅米汤子跑到电源盒子里了,万幸没漏电。电源壳子打开,清水清洗过了,晾干后不知道能不能用,也提个醒注意电源注意防水,避免漏电。

网友A:
有烤箱把他热透了就不会有大问题,没有烤箱把他扣在相对密闭空间里用灯泡加热烤干。

网友B:
不是通电时进水,电风机吹干后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
洗干净后电吹风吹干或晾干,只要不坏没事,如果进水后通电坏了,简单的保险电阻开路等可以维修,贴片元件坏了就不值得修了。售后换个电源多少钱?

网友D:
有烤箱的话,打到发酵档,2个小时搞定,没有烤箱用吹头发的吹风机吹干也可。如果进的水很脏就先用酒精洗一下,反正疫情屯的酒精很多

网友E:
通过电的话就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烤箱把他热透了就不会有大问题,没有烤箱把他扣在相对密闭空间里用灯泡加热烤干。

谢谢,没有烤箱,需要加热烘干,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通电时进水,电风机吹干后可以正常使用。

有电风扇,先吹干试试,什么时间进水不知道昨天出现,不制水符号一直滴滴报警,就把电源拔掉了,今天插电就没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干净后电吹风吹干或晾干,只要不坏没事,如果进水后通电坏了,简单的保险电阻开路等可以维修,贴片元件坏 ...

谢谢指点,看看是否保险电阻开路,售后报1百多,零头基本可以tb买一个,已经下单买了,净水机标注24V2A,售后说12V,手头12V电源插上就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烤箱的话,打到发酵档,2个小时搞定,没有烤箱用吹头发的吹风机吹干也可。如果进的水很脏就先用酒精洗一 ...

感谢指点分享,高手经常用呀,没有烤箱,有电饼铛烘干应该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过电的话就不好说

昨天发现可能还好点,有输出今天再试没反应,有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F:
没那么娇气,我的计算机电源都是泡水洗的

网友G:
100W灯泡烤,烤到60度,维持3~4小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那么娇气,我的计算机电源都是泡水洗的

感谢分享,有电热暖气片烤一晚明天试试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看看是否保险电阻开路,售后报1百多,零头基本可以tb买一个,已经下单买了,净水机标注24V2A, ...

网上买电源,这种电流不大的问题不大,大电流的虚标就很多,辟如标5A的实际只有3A,我上过当退了,后面买就问店家足安吗?不足安要退货,店家都如实回答不足安,问了好多家,一家回答足安,就买了,确实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0W灯泡烤,烤到60度,维持3~4小时就行了

谢谢分享,有电暖气片差不多也是这个温度,正在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买电源,这种电流不大的问题不大,大电流的虚标就很多,辟如标5A的实际只有3A,我上过当退了,后面买 ...

没注意虚标问题谢谢分享,挑一家参数相符销售量大,价格又不太贵的一家下的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有电热暖气片烤一晚明天试试怎么样。

用不着电暖器烤,电吹风吹上10分钟足够了,电暖气烤一晚的电费足够买个新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不着电暖器烤,电吹风吹上10分钟足够了,电暖气烤一晚的电费足够买个新电源了

感谢分享,去年是没供热今年供热改造没交费用,这两年一直在用电暖气,一个月好几佰没了,不烤也是开着的。

楼主:
手机回表情包刚刚才找到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电风扇,先吹干试试,什么时间进水不知道昨天出现,不制水符号一直滴滴报警,就把电源拔掉了,今天插电 ...

插电没反应就是故障了,烤了也没用,得排故修复,什么地方损坏值不值得修另说。

网友I:
最简单的方法是放太阳下晒晒,不需要任何工具器材,也不容易才热损坏。

网友J:
晾干,放一段时间,说不定就好了,折腾容易坏

网友K:
成本最低是太阳暴晒,其次是直流小风扇吹,空气流动也能带走水份,不过时间会长点,12V直流小风扇吹8小时差不多了

网友:
变压器里面线圈没进水问题不大;

网友:
洗干净后,电吹风催干,然后多放几天一直到干透,应该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插电没反应就是故障了,烤了也没用,得排故修复,什么地方损坏值不值得修另说。

今天插电试不行,没有输出,保险管测量通络,NTC 5D-11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测量8欧姆,其他不知道怎么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简单的方法是放太阳下晒晒,不需要任何工具器材,也不容易才热损坏。

感谢指点,在电暖气片温度不是很高60°左右,烘烤一晚上,今天试了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晾干,放一段时间,说不定就好了,折腾容易坏

感谢支持,在放一段时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成本最低是太阳暴晒,其次是直流小风扇吹,空气流动也能带走水份,不过时间会长点,12V直流小风扇吹8小时差 ...

感谢指教,今天试了没输出,在晾几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