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E这种蓝牙小音箱,如何增加中高频和提高功率?

楼主(2023-02-21):
    BOSE这种蓝牙小音箱soundlink color第一代,如何增加中高频和提高功率?
  一、蓝牙芯片是CSR8670CG (5v供电),功放芯片是TPA3110D2 (12.4v供电,由图中大方块电感和相关电路从18650的4v升压获得。音频输入端,左声道同相和反相各串联一个1微法贴片,右声道一样。输出端,每声道串联两只估计几十微亨的贴片电感,再接3Ω全频喇叭)
   二、此音箱内部另有两只被动橡皮振膜,好像说是BOSE的独特技术。
  三、音质(aux线入音质和蓝牙下音质差不多远):低频有些轰轰的,中频还可以,中高频不怎么清晰。分离度有些不好。
  四、如何改音质和增加功率呢?或者说提高功放IC的增益?:
    1.输入电容能否用大一些的?两个1微法用一个10微法或者4.7微法无极或者电解代替?输出电感能不能换或者短路?
    2.分离度方面,我用个板子挡在两个喇叭后背共振区之间分立开。有些效果,感觉一般般。两个被动振膜可以去掉吗?
    3.供电方面,因为是4v升压12v,可不可以多并联一个18650来增加音量输出呢?或者搞毛了,直接三节串联直供电,会不会有大的提高? 因为是12v带两个声道,应该都是PBTL,功率计算公式是U*U/(2*R)吗?总感觉音量不是特别大,中高频和轻音乐歌曲放出来就小,中低频歌曲放出来就声音大。
    4.可否并联一个阻值较大些的中高频喇叭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是美国人喜欢肥厚的声音。

而是中国能买电子管机的人不占总人口的0.1%。绝大部分人都是用饭 ...

多谢发这么多回帖,我再按你的方法试试。低音是让廉价低音炮之流败坏了名声。

网友B:
完整的蓝牙小音箱,最好不要改,可以外加一对小高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整的蓝牙小音箱,最好不要改,可以外加一对小高音箱。

这个如果是外置,加起来比较麻烦 想尽量不外置

网友C:
以前也好想买个这来玩下,后来想想用处实在不多 就没买了

网友D:
这种音响就听个响,不能要求HIFI,再说蓝牙的音响效果更不能与HIFI比较。

网友A:
有一个问题;称之、单位频宽/功率.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这类音箱已经把零件效能用得很尽.

首先:一楼提的多个问题,楼主都可以自行试验;例如1uF换成2uF---3.7uF.

然后,也要相信BOSE的设计室不会请一百个"不学无术的张铁生",比我们业余者都不如的工程师吧?

有些问题,并非如宣传,只是行外人不知;例如被动膜,有成品卖巳五十年以上,并且非常价平.并非它发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好想买个这来玩下,后来想想用处实在不多 就没买了

主要想到手机音量小,就搞了个这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音响就听个响,不能要求HIFI,再说蓝牙的音响效果更不能与HIFI比较。

不要求hifi,哈哈,只讲清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问题;称之、单位频宽/功率.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这类音箱已经把零件效能用得很尽.

首先:一楼提的多个 ...

是的,bose工程师也不傻,但是有个问题是,听音取向这个有区别,美国人喜欢肥厚的声音。。明显偏向中下盘。只想做些小的改变。

网友E:
整体设计的,分离度就不要想了,可以加两个微型bose小高音串个电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体设计的,分离度就不要想了,可以加两个微型bose小高音串个电容就行。

好的,多谢,应该选择多大直流阻抗的?什么类型的高音喇叭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bose工程师也不傻,但是有个问题是,听音取向这个有区别,美国人喜欢肥厚的声音。。明显偏向中下盘 ...

首先,您这个问题是不必去动电路.用声学原理即摆放音箱位置即可巧妙解决;

减去低音;把音箱放台中间,在立体上不靠近任何物体,低音最小,只相当于4-7寸普通喇叭。

如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bose工程师也不傻,但是有个问题是,听音取向这个有区别,美国人喜欢肥厚的声音。。明显偏向中下盘 ...

其实,不是美国人喜欢肥厚的声音。

而是中国能买电子管机的人不占总人口的0.1%。绝大部分人都是用饭盒大小的小于4寸喇叭的

简易半导体机大半个世纪。就把饭盒声当作平直曲线.并且牢牢刻入遗传因子中,无法接受五寸至

十五寸喇叭,稍微有点低音就从骨子里,大脑遗传因子里强烈爆力反感

如果我们想低音不止于4-7寸喇叭,想达到8--12寸,又怎样利用声学原理?

把低音增加2/3DB;把背后有倒相孔音箱,放在离墙0寸至3寸地方,慢慢移动距离,听声音最合意

的距离即可。如喇叭箱背没出音孔,就要倒过来放,喇叭口面向墙.同样可提高电声转换率,并使喇叭

好音。包括中高音。

网友:
有些小音箱看象是单喇叭,方型的(我一时找不到,仍用几倍体长方型喇叭代替)

方型喇叭箱增强低音方法把没喇叭的两个面靠墙,使喇叭面和背面方向与墙和抬面相交线平行即了.

网友:
有些小篮牙音箱已自带低音量修正选择BASS按键,只要按一下文字,使BASS傍小白灯关闭,低音就少.如图

再按一下,BASS白灯亮,低音就好.若靠近墙边放置并调好与墙距离,低音就丰满,如进入演唱会剧场一般。

就如13贴,14贴那样小心调节好距离至声音令听者满意为止.我看到有些视频,在高铁上,有旅客也会这样调

节距离,令其发出令人惊异的想象不出那么好的巨型喇叭般低音

正面

正面

顶端左为BASS按键,中为音量,右为篮牙触发键

顶端左为BASS按键,中为音量,右为篮牙触发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