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JBL小音箱

楼主(2023-02-21):
偶得一对JBL小音箱,个头不大,分量很沉,甚是喜欢,没有细看就接到功放上试听。但是,将音量开到最大,声音也不到正常音量的三分之一,效果也没有多好。没有多想,可能需要更大的功率,就把它打入冷宫很长时间。今天有空儿拿出来看看,标签没有标阻抗,只有电压,难道是定压音箱?打开后看见有个线间变压器,就是定压音箱。这样的音箱在家也没有用处,应该改成普通音箱;可是,分频器用石蜡封到接线柱上了,怎么也取不下来;细看线路只要把线间变压器短接就行,经过改造后效果果然不同凡响。

楼主:
对不起,图片顺序有点乱,各位慢慢地看吧

网友:
包邮收来玩玩。嘿嘿!

网友:
铭牌上都写着啊,也不看看?

网友:
应该是远距离使用的音箱。

网友:
这是1000欧姆阻抗的,100v*100v/1000欧=10w

网友:
定压音箱不改不好配功放

网友A(2023-11-21):
JBL音箱算是什么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JBL音箱算是什么水平?

舞台设备..........!!!

网友:
也有监听级的,像4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