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P1作行输出管的9灯电视机电路谁装过

楼主(2023-02-21):
用6P1作行输出管的9灯电视机电路谁装过

网友:
以前拆个一台6P13P做行输出的

网友:
想做个示波管电视,基本成型了,没精力弄了,知识储备也不够,设备也简陋,只能烂尾了。

网友:
给别人装过《简易电视机制作》这个的,很详细,元件易弄到。也是6P1行输出。那时还有郑诗卫的“电子管九寸电视机的电路,也用6P1做行输出,但电路较复杂。

楼主:
修过韶峰7O4电视,行管6P|3升压560v,感觉6P1做行管超极限使用。

楼主:
8096N16J16J5λ·λ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过韶峰7O4电视,行管6P|3升压560v,感觉6P1做行管超极限使用。

电子管电视机,75度偏转角的显像管行管得用6P13P,110度的得用6P12P。9寸显像管用6P1足矣。

网友A:
1974年我装9吋电视时曾用过6P1作行输出。行振荡用BT31单结管,推动用3DG405,输出用6P1。用6P1有一个问题:屏极(6脚)电压太高很容易打火。后来换成6P14就解决了。6P14屏极两边都是空脚,可以把管座6、8两电极去掉根除打火的条件,另外6P14的功率略大于6P1。价钱一样都是0.8元一支。

现在如果用电子管组装的话,还是用6P13P吧功率足够富裕,可靠。价钱还便宜许多,(价钱道过来了)。就是费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74年我装9吋电视时曾用过6P1作行输出。行振荡用BT31单结管,推动用3DG405,输出用6P1。用6P1有一个问题: ...

大师:你好!晶体管推6P1,电路还在吗?上来让我见识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74年我装9吋电视时曾用过6P1作行输出。行振荡用BT31单结管,推动用3DG405,输出用6P1。用6P1有一个问题: ...

那时6P13P缺货也比6P1贵,还费些电(变压器灯丝绕组),《无线电》刊郑诗卫的文章“小型电视机电子管的选用”有很大的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过韶峰7O4电视,行管6P|3升压560v,感觉6P1做行管超极限使用。

这里是9寸电视机,用6P1与6P14足可以胜任,因为是脉冲波。没有韶峰704这个牌号的电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你好!晶体管推6P1,电路还在吗?上来让我见识一下。谢谢。

大师说的晶体管推6P1的文章发表在75年(原文“9寸电视机混合式扫描电路”与他用的管子完全一样,电路图中的行管也是6P14)。他是74年制作的有些超前。76年前买不到9寸显像管。74年只有极少数爱好者安装825-2(14寸)电视机,参照73年3月版《电视机原理与维修》之前无具体资料无从下手。现在没有必要在这样的电路上用用电子管,那时高反压大功率铁管比如3DD15E(很常见)稀缺就用电子管代替,这个混合式扫描电路比纯晶体管扫描还要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