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用电阻电容和电感等无源器件,能实现重低音功能吗?

楼主(2023-02-22):
一般的重低音电路,都是把低音分量提取出来,加以放大,使低音成分比中、高音成分更多一些,从而实现重低音功能。
若只用电阻电容和电感等无源器件,能实现重低音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完了,多次试验无法再现当年的现象
话说九几年家里有台三洋的2429收音机,因为爱鼓捣吗想接一个外置喇叭 ...

那种耳机插头完全插入会断开喇叭,只插入一半,相当于喇叭和外部的串联吧

网友:
可以,用阻容衰减高频就行,然后声音开大一点

网友:
音箱里的分频器吗?

网友B:
能,用一个合适的大电感并联在喇叭上,
当年我有一台三洋的收音机,偶尔一次用一个220伏的10瓦的变压器的次级并联在喇叭上,低音马上杠杠的,
具体什么原因我不清楚,但是我发现了这个秘密,功放是otl输出

网友:
电路图给露珠参考:
高音调节,低音调节,音量调节 ,分别使用1个双联6脚50K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一个合适的大电感并联在喇叭上,
当年我有一台三洋的收音机,偶尔一次用一个220伏的10瓦的变压器的 ...

电感并联在喇叭上,只会使低频分量衰减得比高频分量更多一些,低音应该更单薄,这与重低音电路的作用刚好相反。怎么会起到重低音效果呢?不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感并联在喇叭上,只会使低频分量衰减得比高频分量更多一些,低音应该更单薄,这与重低音电路的作用刚好 ...

她肯定记错了,的而且确是串联电感,另外还可在喇叭并联几十至几百微法的交流百伏耐压安规电容,

容量多大?----------------选到您觉得声音最满意为止.暂时找不到安规电容可先用直流电解试音确定数值后

换安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并联在喇叭上,只会使低频分量衰减得比高频分量更多一些,低音应该更单薄,这与重低音电路的作用刚好 ...

锯齿形是电阻的美式画法,波浪才是电感啊,低压都是串电感,并小电容消减高频的。

网友:
音量电位器处可以用阻容原件搭一个等响度电路,提升小音量下的低频和高频。

网友:
要设计无缘分频器么?音箱的分频器就是这样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她肯定记错了,的而且确是串联电感,另外还可在喇叭并联几十至几百微法的交流百伏耐压安规电容,

容 ...

绝对没记错,这有背常理,道理我也解释不了,但的确是这样,等我有时间还原一下,还请大家给解释

网友:
可以,但是要增加放大器的负荷。用阻容感网络削减中高频。

网友:
有源电路提升低频无缘电路衰减低频,但最终结果都是低频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对没记错,这有背常理,道理我也解释不了,但的确是这样,等我有时间还原一下,还请大家给解释

好!等待中

网友:
当年用过的等响度电路原理图,参数忘了,左边圈内是低音补偿,右边为高音补偿。音量越小补偿作用越大,音量最大补偿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她肯定记错了,的而且确是串联电感,另外还可在喇叭并联几十至几百微法的交流百伏耐压安规电容,

容 ...

如果是串联电感,就讲得通了。
另外,在喇叭上直接并联一个几十至几百微法的电容,如果喇叭上得到的输出功率比较大,这种方法功率损失会比较大,相当多的中、高频信号的能量都通过电容短路掉了。我以前也曾尝试用这种方法衰减高音、增强低音,结果音量还没开到最大时,电源已经带不动了,而去掉并联在喇叭上的电容,音量开到最大时,电源也能轻松带动。

网友B:
完了,多次试验无法再现当年的现象
话说九几年家里有台三洋的2429收音机,因为爱鼓捣吗想接一个外置喇叭看声音能不能大一些,
于是用一个3.5的插头接好喇叭插在这收音机后面的喇叭输出插座上,结果发现还没有原机的音量大,
就想能不能加个变压器升压音量是不是就可以放大了,于是用一个220/6v?(可能)电源变压器升压,结果音量还是不能变大,
反复试验,偶然间发现只接变压器不接外置喇叭,插头插进去一半,这种插座完全插进去内部喇叭就断开,插一半等于并联在机内喇叭上,机内喇叭瞬间低音猛增,柔软有弹性,再换别的变压器不行,只有这只行,估计是电路谐振的道理,具体我还真不懂。

网友:
OK的啦,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耳机插头完全插入会断开喇叭,只插入一半,相当于喇叭和外部的串联吧

是啊,确实是这样,,,提升低音,理论和实践应该都是串联电感或者并联电容。

网友(2023-04-03):
肯定可以,音箱里的分频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