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瓶车锂电池手动放电问题

楼主(2023-02-22):
我有一台小牛的电瓶车(电动自行车),是锂电池,由于经常闲置,所以怕锂电池损坏,看到某宝上有专门给电瓶放电的装置,比如就是一根发热丝(好像电阻就是10欧姆,外面套有陶瓷管),请问这个靠谱吗?

网友A:
为什么要放电,放电延长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放电,放电延长寿命?

因为听说电瓶长期不用会坏掉的吧?我就试过几次,APP显示是有电的,但是骑到半路就突然一点电量都没有了,很可怕!

网友B:
既然有APP,看一下是否有每一串的电压显示,不同状态下的每串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APP,看一下是否有每一串的电压显示,不同状态下的每串电压

APP只是显示整个电池的电压。

网友C:
把遥控器按下报警纽,车子处在警戒状态,就是最好的放电,过二十来天一定去看看,电不够跑远路别骂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遥控器按下报警纽,车子处在警戒状态,就是最好的放电,过二十来天一定去看看,电不够跑远路别骂我。

谢谢兄弟!

网友:
锂电池都是满电存放.没听说过要放电存放

网友:
现实中,饿死的比饱死的情况要多得多。

网友:
根据锂电池厂家星恒的说明文件

电池应随用随充,长期不使用时,应将电池从整车上取下储存。
长期储存,将电池组充电至半饱和(电池组放完电后,用充电器充电3小时即可)状态,放置干燥通风处,每2个月用充电器充电2小时。

以上不是杜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APP,看一下是否有每一串的电压显示,不同状态下的每串电压

谢谢了,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