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热心提供一下春雷805的收音机高清电路图和印刷图

楼主(2023-02-22):
哪位朋友热心提供一下春雷805的收音机高清电路图和印刷图

楼主:
谢谢老师,前面找的不太清晰

网友:
目前只能找到这样清晰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前面找的不太清晰

不知你想要多清晰的图,在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里,海洋DZ老师提供的图不清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想要多清晰的图,在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7933&extra=page ...

这个和海燕161-2是一样的吧,差别有点,一个4.5v一个6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海燕161-2是一样的吧,差别有点,一个4.5v一个6v。

差别还是蛮大的。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前辈,可能我太着急了,发到了不同的版块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想要多清晰的图,在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7933&extra=page ...

谢谢老师,我下次注意

楼主:
纳米电容老师春雷805七管和八管有啥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纳米电容老师春雷805七管和八管有啥区别?

春雷805是八管收音机,此型号没有七管收音机!
春雷703、春雷705才是七管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春雷805是八管收音机,此型号没有七管收音机!
春雷703、春雷705才是七管收音机。

楼主:
我看这是7管的

楼主:
我的机子这块缺失了,怪不得呢,我的知识太浅薄了,谢谢老师的耐心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子这块缺失了,怪不得呢,我的知识太浅薄了,谢谢老师的耐心指导

早期晶体管收音机的命名是有规律的,绝大、绝大、绝大多数都是有“8”的是八管,有“7”是的七管,有“6”的是六管------,当然也有个别例外。一般看到收音机,例如“牡丹644”、“红灯754”、“熊猫B802-1”------  一看就知道是几管机。
您收藏春雷805也是同样道理,况且机身下面写的很清楚 “8-TRANSISTOR”(8-晶体管)。如果你数成七管机,可能是你数错了,也可能机器被动过了。下面咱不怕麻烦,具体数数春雷805收音机到底有几只晶体管,它们都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晶体管收音机的命名是有规律的,绝大、绝大、绝大多数都是有“8”的是八管,有“7”是的七管,有“ ...

谢谢纳米电容老师不厌其烦的讲解,我以后的好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晶体管收音机的命名是有规律的,绝大、绝大、绝大多数都是有“8”的是八管,有“7”是的七管,有“ ...

谢谢纳米电容老师的资料和耐心的指导,我的机机修好了,唯一的遗憾就是喇叭霉烂了,以后找的合适的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