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仿“象牌”单管机

楼主(2023-02-22):
没见过“象牌”103单管机真身,有坛友高仿过此机(DIY仿四大名“单”),我这里条件有限,就低仿一下!电路元件参数略有调整,并为二极管回路电阻增加一只并联电容。

配上一起做的大耳塞,效果还是可以的。如果接入喇叭呢?

网友:
用国产老元件才有灵魂,做的好看又小巧

网友:
四十年前装过,因为就是买不到高阻耳机,没装响过。后来加了一级低放,变成两管机,响了。

楼主:
现在的耳机两个单元串联一般有32-64欧,接单管机可以用。音量比以前的高阻耳机小些,但音质更好。

网友A:
天线次级绕成初级的10%是不是多了?如果可变电容是365pF,那么次级的确应该是初级的10%左右可以兼顾灵敏度和选择性,但这里实际使用的是127或140pF的可变电容,天线初级比用365pF时多,谐振阻抗也就更大,为了兼顾灵敏度和选择性,次级就应该适当减少一些。另外,天线回路在高频段的谐振阻抗大于低频段,而天线初级与次级的阻抗比、三极管输入阻抗都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次级匝数可改善低频端匹配但高频端匹配会变差,减少次级则反之。我制作多级高放收音机时发现,如果可变电容使用140pF,天线在55mm短棒上绕0.2mm漆包线做初级,那么次级6匝则选择性非常好,再减少次级则选择性改善不明显但灵敏度大大降低,次级绕8匝灵敏度明显提升但选择性变差,次级再进一步增加只会使选择性严重被破坏但灵敏度几乎没有提升,也就是说55mm磁棒天线次级最佳匝数在6~8之间,其它尺寸的磁棒天线次级最佳匝数会有所不同,但次级匝数对灵敏度、选择性的影响应该同样明显。

网友:
楼主用心做了,形似也神似,非常好,自己又学到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次级绕成初级的10%是不是多了?如果可变电容是365pF,那么次级的确应该是初级的10%左右可以兼顾灵敏度 ...

谢谢冰岛老师的指点,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影响。后面仔细调试估计性能还能改善。

楼主:
再生使用发射极线圈,目前频率高端受再生量影响比低端显著,降低再生量可以改善高端啸叫,但低端灵敏度会比较糟糕。

网友:
楼主的手艺把我震惊了,一个字:牛

网友:
矿友的大作勾起对往事的回忆,65年上高一,见天津百货大楼6楼卖象牌单管机机盒,枣红色,似乎是一元一角多,就买了一个,机芯从单管至三管装了多次,用800欧万里耳塞机收听,电源使用上海象牌6伏电池。66年带着外出大串连时令很多人惊艳。69年黑龙江插队时用此盒装了一个三管外差机,效果优良,寒冷的黑夜在被窝里收听遥远的电波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后来回津上学送给了同室插友。谢谢矿友。

网友:
关于象牌单管机,小时候有一件现在想起后悔的事:一个长辈亲戚,想用象牌单管机对换我一个自制的大号子弹壳刨刀(俗称瓜刨子),是飞机机关炮(?机枪)蛋壳,很大,比大拇指粗一半,关键是上学路上见到的(经常天空有飞机,可能演习射击掉落的)所以自己觉得很珍贵。小时候对子弹壳等着迷一心想得到,做了瓜刨子也是给家里用(不是为了玩),做起来很费劲。因此没有换!当地偏远,中央台省台用这个单管耳塞机听声音像蚊子叫。现在后悔了

网友:
心诚则灵。满满的回忆!我们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与半导体结了缘。致今仍在折腾。

网友:
手工雕凿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