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旋钮的作用?

楼主(2023-02-23):
如图:

网友(2023-03-29):
数字表当然是准确,但体验一下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一些匠人如何调校好指针表的线性还是有启发的,MABOWEN说的没错,但还漏了一点,就是如果指针表的刻度盘本身制作就不线性、均匀,那检查线性是没用的,首先就得先校验刻度盘是否均匀、线性。我早几天就发现自己的一块Si47万用表的刻度盘就是很不均匀,目测都能看出某些弧段或长或短,真是辱没了上海四表厂曾经的辉煌,这款Si47指针式万用表垃圾到真是无法形容,有些电路从设计计算上就误差达到13%左右,更不要说实际生产中的误差累积。如果按正规的质量标准,承诺的2.5%精度完全达不到,康称名副其实的伪劣产品。

网友A(2023-02-24):
调表头灵敏度的,50uA档线路正常的情况下,表头不满度或者超量程,就调节这个螺钉进行修正。

网友:
记得好像这个螺丝上边固定一个圆弧铁条,铁条有个弧形长孔用来来调整铁条位置来改变磁场参数,而它啥都没有,也许现在改进在表头里边固定这个铁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觉得47表线性不太好,我自己不大明白,所以不敢调,特来论坛咨询下高手..........

那是调节磁路分流的。一般情况下没必要去动。它只是用来微调表头灵敏度的,通过它微调表头满偏电流;一般也就是1%~2%的调整量。线性跟它无关。
       线性和表头的铁芯位置,平衡配重都有关系,跟磁场分布是否均匀也有关系。要测试表头线性,将表打到50μA档,用可调稳压电源,串入一个200k欧或330K的电阻,同时串入一个高准确度的微安表,逐步升高电压,观察万用表指示在10、20、30、40、50μA时指针与刻度的差距,对比微安表读数可检查出表的误差范围。如稳压电源调整有粗调微调功能,则可观察5、10、15μA......直至满度电流,从而判断表头线性是否良好。
        以上只是业余条件下粗略的测试,要精准测试,不单是微安表至少要1级甚至0.5级;而且电路通电预热15分钟;环境温度恒定为25°,限流电阻要至少0.5%的,还有温漂,电压变动,以及稳压源的误差都要考虑进去,想想头都大 ,指针万用表本来就是看个八九不离十,要精确直接上高档台式数字表。

网友:
会不会是调磁分路的?

楼主:
总觉得47表线性不太好,我自己不大明白,所以不敢调,特来论坛咨询下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调节磁路分流的。一般情况下没必要去动。它只是用来微调表头灵敏度的,通过它微调表头满偏电流;一般 ...

非常感谢!解释的非常清楚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表头灵敏度的,50uA档线路正常的情况下,表头不满度或者超量程,就调节这个螺钉进行修正。

谢谢,明白了

网友C:
请问楼主:这表好用吗?精准度还行吗?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那就不要管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表好用吗?精准度还行吗?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那就不要管他了

我刚开始以为天宇牌子响,没想到刚买回来精度很不好,经过一番调校,目前精度很好!

网友D(2023-03-30):
引用 楼主:
我刚开始以为天宇牌子响,没想到刚买回来精度很不好,经过一番调校,目前精度很好!

出厂没有细致调整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厂没有细致调整的结果。

很可能是这样的!

网友:
由于表头内阻生产时的不一致性,用此电阻修正表头内阻,老式表都是用线绕微调裸露安装在表头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