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ata硬盘怎样安装系统

楼主(2023-02-23):
工控小电脑用的是msata硬盘,启动文件丢了,无法启动。BOIS里面能找到硬盘,硬盘可以分区,但装系统时复制文件后重启就不能继续安装了?

网友:
看看bios启动盘设置

网友:
其本质就是个sata固态,不过接口做小了

1.忘记设活动分区
2.重启前没有拔掉U盘
3.有多硬盘存在,启动次序不对

网友:
和sata一样用即可

网友:
msata和sata一样的。nvme才要特殊处理
是不是没有设活动分区?或者bios里面启动顺序没有把msata排到最前?

网友:
安装前几步里有个硬盘分区选项,把MSATA硬盘所有分区删掉,然后选中——安装,安装程序会格式化硬盘自动分区激活然后拷贝文件的。有重要文件事前拷出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