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技巧:万用表表笔笔尖探针断了的修理

楼主(2023-02-23):
一副硅胶表笔(真正的硅胶表笔,用电烙铁烫,只会出现白色的印迹,而不会熔化)。表笔探针部分断了。
现在的相当多的表笔,探针前端有一圈凹槽,凹槽处很细,非常容易断了。如图所示。
从凹槽处断掉后,想着从断掉处重新锉尖,仍然可以用。
但因为探针短了,使用相当不便。如图中的表笔。
非常好的硅胶线,不能因为笔尖断了报废。
网上搜索修理方法,有人在断的的表笔上钻孔,插入钢针,然后就可以用了。
但钢针易断,太细,容易扎人。而且在直径2mm的表笔探针上钻孔,不容易。
本人的 方法:找了一个老式调频收音机的天线。测量一下,最顶端的一根是直径2mm的黄铜实芯,刚好做新的表笔探针,下一截也是黄铜管,刚好作为连接管,将原表笔的短探针和新的探针连接。
实芯杆作为新探针,截取20mm左右共两根作为新探针。
天线下一截截取14mm左右两段作为连接管。
先插入新表笔端到黄铜管,不停截一小段焊锡丝 ,边用热风枪吹使铜管升温,使焊锡熔化再加入新焊锡,直到管中焊锡近满。
加热原表笔短探针,两者连接。
套入热缩管。
纯属乐趣,不够功夫钱。
谈论不如新买一副的就免了。都懂。
说“时间就是金钱”,没错,但我有的是时间!
上传图片失误,所以发了几条,又无法删除。

楼主:

一副硅胶表笔(真正的硅胶表笔,用电烙铁烫,只会出现白色的印迹,而不会熔化)。表笔探针部分断了。
现在的相当多的表笔,探针前端有一圈凹槽,凹槽处很细,非常容易断了。如图所示。
从凹槽处断掉后,想着从断掉处重新锉尖,仍然可以用。
但因为探针短了,使用相当不便。如图中的表笔。
非常好的硅胶线,不能因为笔尖断了报废。
网上搜索修理方法,有人在断的的表笔上钻孔,插入钢针,然后就可以用了。
但钢针易断,太细,容易扎人。而且在直径2mm的表笔探针上钻孔,不容易。
本人的 方法:找了一个老式调频收音机的天线。测量一下,最顶端的一根是直径2mm的黄铜实芯,刚好做新的表笔探针,下一截也是黄铜管,刚好作为连接管,将原表笔的短探针和新的探针连接。
实芯杆作为新探针,截取20mm左右共两根作为新探针。
天线下一截截取14mm左右两段作为连接管。
先插入新表笔端到黄铜管,不停截一小段焊锡丝 ,边用热风枪吹使铜管升温,使焊锡熔化再加入新焊锡,直到管中焊锡近满。
加热原表笔短探针,两者连接。
套入热缩管。
纯属乐趣,不够功夫钱。
谈论不如新买一副的就免了。都懂。
说“时间就是金钱”,没错,咱没钱,但我有的是时间!
上传图片失误,所以发了几条。望谅解。

楼主:
一副硅胶表笔(真正的硅胶表笔,用电烙铁烫,只会出现白色的印迹,而不会熔化)。表笔探针部分断了。
现在的相当多的表笔,探针前端有一圈凹槽,凹槽处很细,非常容易断了。如图所示。
从凹槽处断掉后,想着从断掉处重新锉尖,仍然可以用。
但因为探针短了,使用相当不便。如图中的表笔。
非常好的硅胶线,不能因为笔尖断了报废。
网上搜索修理方法,有人在断的的表笔上钻孔,插入钢针,然后就可以用了。
但钢针易断,太细,容易扎人。而且在直径2mm的表笔探针上钻孔,不容易。
本人的 方法:找了一个老式调频收音机的天线。测量一下,最顶端的一根是直径2mm的黄铜实芯,刚好做新的表笔探针,下一截也是黄铜管,刚好作为连接管,将原表笔的短探针和新的探针连接。
实芯杆作为新探针,截取20mm左右共两根作为新探针。
天线下一截截取14mm左右两段作为连接管。
先插入新表笔端到黄铜管,不停截一小段焊锡丝 ,边用热风枪吹使铜管升温,使焊锡熔化再加入新焊锡,直到管中焊锡近满。
加热原表笔短探针,两者连接。
套入热缩管。
纯属乐趣,不够功夫钱。
谈论不如新买一副的就免了。都懂。
说“时间就是金钱”,没错。咱虽然没钱,但有的是时间!
上传图片失误,所以发了几条。

网友:
继续有的是时间

网友:
你这个办法不错,我是把报废的电脑电源里的D型头里面的四个头抽出来,取前面的空心部分作连接管。剩下的就是加焊锡,套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两条氩弧焊用完的1.6短钨针,尾部用铜管压接。
再用角磨机磨尖,好用到不得了,不管电路板上多厚的氧化 ...

你说的没错。有现成的铜管卖,也很便宜。但查了查,都是紫铜管,强度不够,没有专门卖黄铜管的。收音机天线刚好是黄铜管的。强度够。

网友:
我都是找缝衣服的钢针焊上,再套上热缩管,经久耐用

网友:
找个2P的空气开关拆一下,有4根黄铜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