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再折腾一下,

楼主(2023-02-23):
好多年前将原来以为没有什么用的电子管中周拆掉了。弄得面目全非。如今我又扛上了电子管收音机。前些时候自己根据资料成功绕了一些电子管机用的振荡线圈。这次又找了几个以前拆掉的电子管机中周残件!想要重新恢复原状。致少也要能够让他重新能够工作。只能说尽量努力了。希望有老式中周及312中周参数的前辈玩家,能够提供参数信息。另外我自己也重新找一下。看看能不能成功。当然淘宝上买一付也化不了多少钱!但是总DlY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乐趣。期待坛友支持一下。谢谢!附上残件图片

网友A:
支持折腾,成功了我也做一个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折腾,成功了我也做一个中周。

我觉得能成功!我己有多个方法。最简单的就是仿制,从电感入手。,

网友:
我也说一句用原来的电容,它原来是多少圈,就绕多少圈,两个圈保持原来的距离,注意线头接栅极或屏极,线尾对应E及B,定会成功!想要更好可用7股线,633中周及402中周就是7股中周,比单股中周高近6分贝。

网友:
我有312中周的资料,可惜现在不在工作室,回家找一找,是无线电杂志上海美通的资料。

网友:
应该也是坛友发的,忘记哪位了。在此感谢。

网友B:
恢复了不难,调出合格的谐振曲线才是重点。

网友C:
DlY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乐趣,有成就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能成功!我己有多个方法。最简单的就是仿制,从电感入手。,

312中周资料在6楼,我就不再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了不难,调出合格的谐振曲线才是重点。

朋友说得很对。这个参数很重要!我目前先设法将他弄响了,然后再用其他方法来调节。暂时手里只有示波器与信号发生器。缺扫频仪。而且以前还没玩过。要重新开始学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312中周资料在6楼,我就不再发了

谢谢老乡关心。待弄成了向你汇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乡关心。待弄成了向你汇报。

这个资料不完整,只有初级匝数,没有次级匝数,请参考其他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资料不完整,只有初级匝数,没有次级匝数,请参考其他资料。

两边匝数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说得很对。这个参数很重要!我目前先设法将他弄响了,然后再用其他方法来调节。暂时手里只有示波器与 ...

你手里的两样仪器够了。中周绕好后按照如下方式初调。

1、信号发生器中间串一个几十k的电阻+一个大概几个pf(3-5pf左右 )的电容(可能200多k的电阻也行吧,不过我没这么干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35548&extra=

2、信号发生器发465的纯正弦波,接入初级。 幅度要小,示波器最小档位刚好看清,不抖动即可。
3、示波器接次级(次级可接一个几百k的电阻,譬如560k)。

4、调两级磁芯,使示波器的波形最大。
5、偏调信号发生器 正负 10k,检查是否对称。如果不对称的厉害,说名中周绕的不好,或者谐振电容不好。 或者探头接入方法不对,分布参数太大。一般不会不对称的。

撤掉仪器上机即可,信号发生器侧大概引入了几个pf的电容,示波器探头也大概引入了10多个pf的电容。上机后差不多也是这个量级。修正方法是磁芯往里拧。当然如果你上机后分布电容大于10pf,也可能就是往外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lY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乐趣,有成就感

是的,欢迎你也加入动手者的行列。

网友:
这个不难绕,有数据,差不多就行;

肯定能弄响;

这么多年,又回去了!

我是多年没有弄了,凡是电子管的东西都给没有玩过的年轻人了;

他们很高兴。

也祝南通老乡,马到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