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HF 514Mhz 八木天线DTMB立体声广播的接收

楼主(2023-02-23):
天线是DTMB用的八木天线
接收机是万家旺H264型号的DTMB接收机
接收数字广播 514Mhz (各个地区不同 与中央电视台一组)
开启接收机的音响输出 接上音响 关闭电视机电源 享受环绕声广播 在这个频率可以收到12个广播频道

网友A:
我这边只有4-5个台,以前有十几个,现在记录频道,戏曲频道,农业频道,竟然还有一个外语频道,别的都没有,广播也没有。

网友:
在东莞,只收到三四个电视台,没有数字广播

网友:
这个是立体声,不是环绕声!

网友(2023-12-21):
“在东莞,只收到三四个电视台,没有数字广播”
天线和方位、极化有问题吧,珠三角地面波黄金接收区,天线架设好应该有二、三十个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只有4-5个台,以前有十几个,现在记录频道,戏曲频道,农业频道,竟然还有一个外语频道,别的都没有 ...

应该是有两组频率,一组有CCTⅤ1等8个电视节目+12套广播节目,这一组一般是省一级的搞的单频网,全省统一频率,我们湖北是用的554MHZ,16QAM调制,全省各地发射的都是这个频率,由于是单频网,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同步,所以在信号覆盖的重叠区,同频干扰是难免的,所以接收难度大一点。

      另一组是CCTⅤ17一组,有4个电视,包含你说的那个外语节目CGTN,这一组没有广播。一般是市级单频网,频率只是全市一个频率,我们这是674MHZ,调制是4QAM,虽然是单频网,但是调制参数是4QAM,门限比16QAM低很多,所以好接收一些。

     我们湖北还有一个县级的频点,播放的省5个,市2个,县1个电视,外加2个广播,我们这是央广经典音乐广播和一个省应急广播。
这一个频点,各地都不同,有的在ⅤHF6-12,有的在UHF,大部分县市都在vHF。

网友B:
请教楼主,用的什么设备看宽度,载波,信号强度这些的?电视关闭了,怎么听广播?现在有专业设备了吗?求推荐。
我目前是用电视机直接天线,可以听广播,但是电视机得一直开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用的什么设备看宽度,载波,信号强度这些的?电视关闭了,怎么听广播?现在有专业设备了吗?求推 ...

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用的什么设备看宽度,载波,信号强度这些的?电视关闭了,怎么听广播?现在有专业设备了吗?求推 ...

天线+机顶盒+有源音箱就可以了啊。不可电视机就关闭电视机,当收音机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线+机顶盒+有源音箱就可以了啊。不可电视机就关闭电视机,当收音机听。

意思是机顶盒解码,然后音频线从机顶盒接出来,通过有源音箱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机顶盒解码,然后音频线从机顶盒接出来,通过有源音箱放大?

是啊,光听音频就不开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