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管无线话筒

楼主(2023-02-24):
从淘宝买了个9018无线话筒套件组装玩,结果用手机收音机接受信号没收到。
距离远了收不到,距离近了说话声音干扰,听不清是耳机声音还是说话声音。发射频率是多少也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管调频发射当年读书我很是花了时间玩了一阵,各种电路,但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智能手机,资料有限, ...

你说的这款好象是《电子世界》上的。
我也做过一个,2管,稳定性非常好!

当时试验达到100m。
后来换了一个3DG7X
距离稳定达到300m。

网友B:
单管调频发射当年读书我很是花了时间玩了一阵,各种电路,但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智能手机,资料有限,电子报合集后面有一期专辑,全是无线调频发射。
你这种情况最大可能性是频率没有落在调频收音机频段,收到的是倍频,要耐心调整线圈,注意每次只能调一点点,有些电路是调电容,不建议使用,调电容分布参数影响太大。
我当时做了很多,单管即使成功,稳定性也差很多,最成功的是一款双管的,第一级是震荡加调制,频率45M左右,然后第二级倍频放大输出,这种电路调制深度大,失真小,功率大,发射距离远,频率稳定,手摸天线都不影响

网友C:
调试比较花时间,没调到频点,肯定接收不了,以前也玩过不少。也装过简易双管的,声音很好,就是容易飘频,不知楼上是用什么样的双管电路,能发电路图学习一下吗,

网友D:
不要用手机收音机,距离短是收到了谐波.找个早期不带降噪(空台处有沙沙声)的手调调频收音机,渐渐拉开距离一般都能成功.单管机我当年做过很多次都成功.开阔地距离至少也有几十米.套件一般的频率落在98M左右.注意套件里的空心线圈一开始要保持原样,频率低了拉开线圈匝距,反之频率高了缩小匝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管调频发射当年读书我很是花了时间玩了一阵,各种电路,但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智能手机,资料有限,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比较花时间,没调到频点,肯定接收不了,以前也玩过不少。也装过简易双管的,声音很好,就是容易飘频, ...

我从淘宝上买的9018单管套件,你自己搜一下很容易就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手机收音机,距离短是收到了谐波.找个早期不带降噪(空台处有沙沙声)的手调调频收音机,渐渐拉开距离一 ...

感谢老师指点!请问天线如何放置效果最好?我用了80cm的0.5mm直径漆包线。

网友E:
单管的频率不稳,不好调,这种套件就是玩。

网友:
当年我就是用右边这台小机调试无线话筒的,此图两个收音机是我2020年重新买的.原来的早就玩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管的频率不稳,不好调,这种套件就是玩。

普通的调频调幅收音机接受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调频收音机比手机好点,这个无线话筒手感应大,频率飘。

网友:
八十年代曾痴迷简易调频无线话筒,陆续鼓捣过好几个,两、三管的都有,用收录机调频波段接收。记得最好效果室外开阔地200米,一般都有漂移和人体感应,实用性不强。
现在仅存的遗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款好象是《电子世界》上的。
我也做过一个,2管,稳定性非常好!

单管试过
低放,振荡,发送三管结构最优

网友:
将9018换成3355你会想不到的效果, 如果E极有接地电阻,用0.5漆包线在水性笔芯上绕12圈代替E极接地电阻.距离会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