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搞了台中华唱机,好像电容坏了,求替代品,谢谢。

楼主(2023-02-24):
求助!搞了台中华唱机,好像电容坏了,求替代品,谢谢。

网友:
容量差不多的都行

网友:
这个容量的好办,用薄膜电容代替即可,好看可用轴向的。耐压的话,你要看电路了。不过就是400V耐压的,这个规格也差不多这个体积。

楼主:
0.01UF 的,,我记得以前买了几个备用的,,不知道扔哪去了,,330pf的,是唱头线上的,,拆掉,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拆两个0.5UF的排风扇的启动电容串联就有声音了,我就那么干过

网友B:
容量相同的任何电容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两个0.5UF的排风扇的启动电容串联就有声音了,我就那么干过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相同的任何电容都可以用

谢谢,,抽时间试试。。。。。。

网友C:
红灯711机肚子里抠几个。

网友D:
电机转动就可以,电容换不换都能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转动就可以,电容换不换都能出声。

现在是电机不转,怀疑是哪个大的 0.01UF的电容坏了。

网友:
还要有唱头放大器,不然还是听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电机不转,怀疑是哪个大的 0.01UF的电容坏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罩极电机,电源输入接个开关,开关上并个电容。再把两个线接电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是一个罩极电机,电源输入接个开关,开关上并个电容。再把两个线接电机即可。

谢谢,,,抽时间试试,,,把电容拆了,,看看能不能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抽时间试试,,,把电容拆了,,看看能不能转。。。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910554                             这种电机并不需要电容。我想此电容只是消除开关火花之用。

网友:
罩极电机,貌似这么小功率不需要运转电容。0.01UF应该是音频电路耦合或者去除杂音改善音质的。电机弄转了才是根本。估计轴堵转了,说不定上点黄油,用手来回盘几次轴就好。如果手盘很轻松就转,那就是接触不良或漆包线绕组不通或短路。大部分是触点氧化了,电机得不到电。
祝玩的开心,看得我都手痒。不过对音质不要幻想,能唱歌就算成功!

楼主:
成功复活一台68年报废的老牌中华206电唱机。

网友:
这种古老的纸质电容耐压都很高这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灯711机肚子里抠几个。

这真是好方法,简单适用.....哈..但是收音机就要“闹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