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平衡车闲置,其电池组能作备用电源接逆变器吗?

楼主(2023-02-24):
主要是它的电源线如何引出呢?

看起来是靠弹性触点输出电力的,有合适的配套接口吗?

楼主:
它的电压是 54.3V,有点高哦,一般的逆变器恐怕不适合。

网友A:
电池控制部分也需要考虑

网友:
里面是20节18650,10串2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控制部分也需要考虑

电池组内部自带BMS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的电压是 54.3V,有点高哦,一般的逆变器恐怕不适合。

所有的蓄电池和锂电池都是标称电压,你这个锂电池是48V的标称电压,

网友:
锂电池都节3.6v-4.2v所以,平衡车里的电池必须和和逆变器配套(包括冲电器,和逆变器输入电压也得相符)

网友:
48V 的逆变器,但是,一般厂家都有协议的,能直接输出么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看来不太适合用来做备用电源,有点鸡肋。

买来后孩子玩了几次就不玩了,卖二手又不值钱,这么重打包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