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货利用

楼主(2023-02-24):
今天在箱子里翻到一个有线电视放大器带增益调节,打算用在调频收音机上,自制一副八木天线,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八木天线基本够,用放大器远程接收,机子要好。

网友:
家里有同款,原来还可以这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木天线基本够,用放大器远程接收,机子要好。

有两部德生的,还有一台先锋收音头,等有空找点铝管试一下

楼主:
放大管估计是四脚的3355,噪声低

网友:
这种放大器我也有一个,以前买的说是能收卫星台,被骗了

网友:
我也有这款,接在八木天线引下的同轴电缆馈线与车机中间,没有放大效果,很失望!不能提升弱信号接收,

网友B:
放大器的作用是放大弱信号,不能放大没有的信号,所以,天线能收到弱信号才是前提。而且,这类放大器是有工作频段的,一般是47~863MHz,超出这个范围的频率也是没有放大作用的

网友(2023-03-27):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的作用是放大弱信号,不能放大没有的信号,所以,天线能收到弱信号才是前提。而且,这类放大器是有工 ...

是正解.....

网友:
  这个相当于自来水管增压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