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周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23-02-24):
如图:
----
上图图是“108-2”七管超外差AM收音机电路图,本人无线电小白,对中周变压器有如下两个问题疑惑不解,特来请教, 。
1 、图中B3、B4、B5三个中周变压器是起什么作用的?
2、三个中周为什么不能交换位置? 它们有什么不同?

盼望坛子里老师们给予解惑,谢谢!

网友:
一是耦合;二是阻抗匹配;三是选频,也就是只让465千周的信号通过,其余的频率进行衰减。这三个变压器的通频带宽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不互换,不过真的换了也听不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
楼主,希望你能抽点时间读读三b本书基础书,即,电工学基低频电子线路础和高频电子线路,这样便于你对收音机电路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网友A:
您问的问题牵涉太广,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还是找本书自学一下吧,推荐:

网友:
电压输出幅度依次升高,带宽依次变宽,选择性依次变差,第一中周主要负责选频,最后一个中周主要负责输出足够电压,中间的中周兼顾两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问的问题牵涉太广,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还是找本书自学一下吧,推荐:

热心坛友,总是有详细答案

网友:
建议还是学习一下无线电基础知识!

网友:
现在学这个还不如去扛大锨

网友B:
学渣胡乱说两句:
可以以1中放为参照,分成两部分来看。

a)V2和B4的初级电感,初级上并联的电容,组成的那部份,是高频谐振放大器(共射型)。
你在百度上搜高频谐振放大器,有篇文档写的已经相当详细了,这里直接搬运地址来:
【高频谐振放大器-百度文库】

b)另一部份是B4次级,和初级组成的一个变压器,这个参考变压器相关的文章就行了。
建议可以着重看看变压器的阻抗变换、功率传输等作用。

其实正经从模电教材学习,会更完善详尽,变压器部份是中学就有的,大致就这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渣胡乱说两句:
可以以1中放为参照,分成两部分来看。

感谢老师这么详细地解释高频振荡,我似乎开点窍了,高中时的物理以及大学里也学过模拟电路,后来工作中再也没接触过了,全都忘光了,听您一说提醒我了,看看能不能找出模拟电路那本书,真希望没丢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老师地指点,我会返回从头学一下基础知识,即便提问题也会提的靠谱些了,学生有礼了

网友:
有个爱好好呀,虽然物件旧了些,也是一类知识载体呀,总比游戏、麻将、赌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