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登PR-218无显示

楼主(2023-02-24):
雷登PR-218无显示,开机状态下没有声音,插耳机也没有,控制板开关处测量有5点几伏电压,盲测控制板有的零件有3点几伏电压,说明供电已到控制部分,没有电路图,感觉有些复杂,……

楼主:
补充一下,由于没有显示,不确定开机是否正常。

网友A:
参考迪桑牌R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迪桑牌R3000

没有电路图。

楼主:
经检查发现,控制板上的一只0.047F超级电容有微微鼓起,不太明显,使用指针万用表测量无回位摆动,拆下使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确认电容失效,无容量了,手上没有合适的电容代换,过几天再看看,希望问题不要太多,电路板密密麻麻,参考资料甚少……

楼主:
找到一只1200uf固态电容暂时顶替一下,还是无显示。

楼主:
重新捋捋供电,检查主板经过显示板的排线,电压高的引脚必是电源端,发现经过排插后电源路的一只0欧电阻虚焊,烙铁重新焊一下,通过的电压有4.8伏,可以显示了,之前测量电压的方式有错误,表笔负极搭在主板地线测得显示板有5伏电压思路带偏走了弯路,正确的测量方法是万用表表笔负极搭在显示板的地线,测得显示芯片电源输入端电压不正常(1伏左右),很明显,不能显示是因为供电不足,怀疑显示板滤波电容漏电,貌似又不是,才重新捋一下电源供电找到了虚焊电阻,到此,不显示的问题得以解决,波段能正常切换,能开关机,也有沙沙声。太晚了,后续检查收音是否正常,……

楼主:
更正一下8楼,雷登R218外接电源接口是外正内负,主板地线和显示板地线是互通的,正常逻辑是没有电压差的,错把电源正极当负极测量,所以显示板会有电压5伏,我着了电源端口不统一的道道了。

楼主:
显示芯片是NEC的D1723GF,拆开显示板屏蔽罩就可以看的到了。

楼主:
D1723GF显示芯片引脚图。

楼主:
特别感谢justmexx矿友提供的电路图,虽然不太清晰,但是电路的框架大致可以看的清楚,为检修提供了不小帮助。

楼主:
调频收音正常,耳机立体声效果不错,声音层次分明,功放芯片是KA 2209,这枚功放芯片在90年代火热程度不亚于CXA1622.

楼主:
箭头处标示缺画,电源档关闭到OFF,插上外接电源后缺两画的地方会显示出来随后慢慢消失,正常情况下电源关闭到OFF整块LCD屏是不会显示的,八成是有外围零件不良,串电了。LCD5脚与显示芯片D1723GF的50脚对应。

网友(2025-01-19):
我猜是芯片问题,50脚电压比别显示触角高,你的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