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老笔记本

楼主(2023-02-24):
IBM T42笔记本
7成
苏州张家港
顺丰
支付宝或中介
包快非偏远
IBM T42笔记本一台,带适配器,配置和硬盘大小如图,刚开机时候风扇声音大(长久不开机,开机会提示Fan error,再重启就正常了)之后正常,屏幕右下角有点小漏光,进入系统后看不出来,已经安装好XP系统和驱动,并将驱动安装包放于硬盘中,150元包顺丰非偏远,看好下手,不退不换
IMG_20230224_210811 (中).jpg IMG_20230224_210827 (中).jpg IMG_20230224_210839 (中).jpg IMG_20230224_210902 (中).jpg IMG_20230224_210742 (中).jpg IMG_20230224_210922 (中).jpg IMG_20230224_211433 (中).jpg IMG_20230224_211711 (中).jpg IMG_20230224_210749 (中).jpg IMG_20230224_211033 (中).jpg IMG_20230224_211046 (中).jpg IMG_20230224_211135 (中).jpg IMG_20230224_211227 (中).jpg

补充内容 (2023-2-24 22:37):
刚开机时候风扇声音大,过几秒钟声音就小了,进系统风扇声音也正常

补充内容 (2023-2-25 20:46):
降价出,130元包顺丰非偏远

网友A:
20年前口水一地的机器,一般人还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年前口水一地的机器,一般人还用不起

网友B:
狗骨头电源适配器好啊! 现在连续剧都看不了  只能听听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骨头电源适配器好啊! 现在连续剧都看不了  只能听听音乐

纯情怀了

网友:
我的第一台笔记本

网友:
这是最后一代真正意义IBM生产,制造的笔记本了,我买的第一台笔记本是t43已经是联想接手后的了,虽然还挂着IBM标,但是已经是manfuction for lenovo了,记得t42还是855南桥,这个南桥有烧的,但是不影响使用,只是两个usb回变成1.1的速度。。但总的来说,真的很经典,对了这个机子原装应该是256内存,最大也只能是40G硬盘,能感觉出来,这台T42应该是加了一根内存条,并且原机升级了硬盘,记得那时IBM还特别缺德,不是原厂指定的硬盘还要报错,我忘了错误码是啥了,,

网友:
这个键盘用的好少,都不怎么油,屏幕亮度也很好,我的43都发黄了,看着这个笔记本想哭,,,那还是2005年,,,

网友:
这成色还可以了,都是情怀,第一个本是T40

网友:
当年买不起,买了个T23

网友C:
IBM T4系列的区别
T4系列共同点:
1.都是IBM T系列高端商务笔记本电脑
2.采用材质上都为高端铝镁合金材质
3.笔记本外形以及模块都为通用的,如电池,以及光驱等
4.所有T4系列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由于电压电流都一样所以可以通用的!
5.外观设计和采用的磨具都是一样的!也就是所有的外壳配件都是可以通用!

T40的特点:
1.T40伴随着讯驰平台一起发布,算是IBM的一代佳作。
2.T40 CPU采用Banias核心,只采用PM1.3和PM1.5的CPU,北桥芯片用855PM,内存为DDR266,即pc2100
3.安全芯片为模块化接插式。

T41和T40相比:
1.T41仍采用Banias核心,但采用PM1.4,PM1.6,PM1.7的CPU,1M二级缓存,内存为DDR333,即pc2700;
2.北桥芯片改用了增强版855PM,可以支持DDR 333内存,而T40所采用的855PM只能支持DDR 266内存。部分T40的高端(包括T40p)的内存可以用在T41、T42的机型上,虽然表面系统运行正常,但实际内存一直使用在超频状态;而DDR 333却不能代替DDR 266使用在T40上。
3.增加了硬盘APS(Active Protecting System)系统,能够减少意外情况下硬盘所受到的伤害,原理为在主板上安装加速度检测芯片,一旦检测到机器加速度过大,立刻控制硬盘电机停转,磁头归位,回复到硬盘抗震能力最强的状态,加速度减小,则会恢复到工作状态;
4.T40采用的COMBO光驱是一种9.5mm的规格,初期产品的规格并不能让所有用户满意,比如CD-R刻录最大只能达到16X,而在T41时代光驱规格得到了提升,已经能够支持24X的CD-R刻录了;
5.安全芯片放弃了接插式设计,直接焊接在主板上。

T42和T41相比:
1.T42和T41相比变化是添加了15寸的机型,让T系列在机器定位上更加游刃有余,涵盖了主流商务机和高端移动工作站,使得T系列在面对客户的需求时能够表现的更加从容,同时15寸机型也让IBM在T系列重新启用口碑绝佳的Flex View技术成为了现实。
2.T42绝大多数机型都采用了90nm工艺制作的基于Dothan核心的新一代处理器,功耗更低,而性能却更加强劲,L2 Cache(二级缓存)增大了一倍,达到了2M之巨,功耗却大幅降低。两相对比,BaniasPM 1.7处理器的最大热功耗为24.5W,而Dothan 2.1处理器的同一数值仅为21W。
主板芯片组为Intel 855G;内存为DDR333,即pc2700;
T41、T42都出现了PM 1.6的CPU,而且PM 1.7的CPU有Banias、Dothan之分。
3.T42正式装备了Intel 2200BG无线网卡(不是全部机型),开始支持802.11g规格,而此前的T40、T41只有802.11b。
4.T42在隐藏分区的恢复机制上有所变化,T40、T41所使用的恢复盘有4张CD,而到了T42时代变成了7CD,隐藏分区占用硬盘容量更大,而且更加脆弱(T40/T41的隐藏分区想要让其失效还是有点复杂的,但是早期的T42的几乎可以说轻而易举,后期把HPA放到硬盘末尾以后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5.T42开始支持电池充电条件设定,用户可以自行决定电池电量低于百分之多少的时候开始充电,避免过去95%一刀切的尴尬。
6.在后期的T42机型中,加入了指纹识别的功能。
这些只是普通用户能看到的区别,至于内部的区别更多,比如安全芯片的版本等等。T42有时放入光盘后会发现无法弹出光盘,这是DLA软件在作怪,只要在光驱属性里做一下改动即可。

T43和T42相比:
1.芯片组由855PM更换为915PM/915GM,全面进化到SONOMA平台。
2. T43中所有CPU全线更换为533FSB TDP 27.5W的Dothan CPU,都是2M的二级缓存,T42中只有PM735和PM745CPU是2M二级缓存,其余都是1M的。T43使用的是PC2-4200 DDR2 533内存,T42是PC2700 DDR333,内存性能更好,但是发热量、功耗也更厉害。内存可以支持最新的667主频,但是实际使用中T43将667自动降为533来使用。
3.显卡配置重新进行了划分,T43在显卡上已经不使用ATI 7500了,低端机型,使用915GM芯片组,显卡为GMA900集成(这是ThinkPad机型第一次在旗舰商务机上使用集成显卡);中端机型,使用X300 64M显卡,在64M独立显卡的基础上还可以从内存中共享一部分,最大可达128M,显寸带宽64bit,性能不如T42高配的R9600 64M;高配机型(特制T43P)配备FireGL V3200 128M,为X600的FireGL专业版,相对于T42P的R9600专业版,性能有所提升的。所以我有时觉得T43有点鸡肋的感觉(因为T60出来后)。T43有联想造和IBM之分,但总的设计团队是一样的。联想造的会在T43前多lenovo的logo。
4.PC卡插槽有了明显变化,原有的PCMCIA TYPE II×2取消,改成PCMCIA TYPE II×1+EXPRESS CARD×1;
5.指纹识别在T43中大量的适用。
6.T43使用的是AD1981B AC97声音解码芯片,而T42使用的是AD1981A AC97芯片。
7.并口颜色在T40/41/42上都是红色,在T43上已经改成灰色。
8.T43恢复盘变成了7CD,windows xp sp2.

当然同系列的机器型号不一样还有区别,不用说是不同系列的机器了。

网友D:
风扇加点油就不提示了。我的本,年年都得加油一次。用高级钙基质即可 。

补充内容 (2023-2-24 23:00):
10年前就已经出了,500出的 。

网友:
xp系统网页浏览也很多不支持了

网友:
我还有一台x40,都不知道放哪里了

网友E:
当年过万的神器,15000左右

网友:
还有一台在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IBM T4系列的区别
T4系列共同点:
1.都是IBM T系列高端商务笔记本电脑

非常详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加点油就不提示了。我的本,年年都得加油一次。用高级钙基质即可 。

补充内容 (2023-2-24 23:00):

相当明智,电脑不用能早点就早点出,不然变情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扇加点油就不提示了。我的本,年年都得加油一次。用高级钙基质即可 。

补充内容 (2023-2-24 23:00):

感谢您帮忙

网友:
我手里还收藏一台高分版的  这玩意要改散热  偶尔玩玩98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别人给的,就是USB变1.1了,内存加到一吉,风扇和楼主的一样。

楼主:
继续出,130元包顺丰非偏远

楼主:
已出,封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年过万的神器,15000左右

95年上学时学校里把微型计算机当成宝,去机房时要换鞋更衣。话说那时价钱很贵,14寸显示器五千左右,主板两千,英特尔386CPU四千,256M硬盘三千,8M内存两千,CD光驱一千,软驱一千,机箱电源一千,一个台式机大概一万到两万,当时的厚重笔记本电脑都在五万以上。那时还流行黑白显示器,价格相对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