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2收音机搞两管机效果不佳,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2023-02-24):
搞了半天还是不行,搞两管放大,和单管放大效果一样,直到加到第三个管子才勉强推动喇叭发音,不知道是不是阻抗不匹配的原因?

网友A:
电子管V1(再生检波)3V都可以很好工作,V2(低频放大)屛压太低了,你用22.5V方块叠层电池试试(最低),用舌簧喇叭,动圈喇叭阻抗即便匹配,乙电不在45V以上,也就如蚊虫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V1(再生检波)3V都可以很好工作,V2(低频放大)屛压太低了,你用22.5V方块叠层电池试试(最低)。

看来应该是电源电压的问题了,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V1(再生检波)3V都可以很好工作,V2(低频放大)屛压太低了,你用22.5V方块叠层电池试试(最低), ...

电源电压提高到23V,音量提高了不少,能驱动喇叭发音了,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