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A1033芯片收音机

楼主(2023-02-24):
sony cxa1033 的收音机,有知道这个集成电路的吗。音质不错,但有个底噪。
当时用的最多的是带FM的CXA1019、CXA1191;有点类似于带FM的ULN2204和AM的ULN3839
这里是两种收音机;北京无线电厂后期的牡丹MX112,这款用的是脚盆国的芯片,北方地区常见的SZZ、SDZ、SZP振荡、中周;

网友:
以前用过一款叫床机用的CXA1033,索尼早期的单片机。

网友:
SONY_ICR-S39收音机使用的是CXA1033S

网友:
这块灵敏度不错,就是噪声较大。

网友:
SONY CXA系列收音机用集成块,内部电路几乎是一成不变的,CXA1691可以认为是在CXA1033基础上增加FM接收部分,AM接收、直流音量控制和音频功放与完全相同,CXA1238则是CXA1691移除了音频功放、增加了立体声解调电路,CXA1622是把CXA1691的音频功放单做成一个集成块,双声道只是简单的乘以2。从楼主的电路图上看,CXA1033跟CXA1691一样,调谐线圈、可变电容接集成块内部LDO输出的1.25V直流偏置,中频滤波、耦合电路与CXA1691也没差别,音量控制方式是电位器对1.25V分压之后,用直流控制集成块内部的乘法器,这片1033可以认为是去除FM的1691,1691灵敏度不高(跟晶体管机比)、AM底噪大的问题,估计1033也一样有。

网友A:
看来要想灵敏度高还要求噪声低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要想灵敏度高还要求噪声低是不可能的了。

又上了个台阶

网友:
索尼的CXA1033\1019\1691等芯片,调幅部分加一级场效应管高放,信噪比和灵敏度会改善很多。

适合的场效应管可选2sk212、2sk161,这两管子低压下(3V供电)表现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上了个台阶

从俺的试验看是这样的。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姐你肯定记错了,CXA里面的A指的是Analog模拟电路,单片机是Digital数字电路,开头是CXD。

层主说的单片机是单片收音机电路的意思,也是模拟电路。不是你认为的数字电路单片计算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姐你肯定记错了,CXA里面的A指的是Analog模拟电路,单片机是Digital数字电路,开头是CXD。

这里的“单片机”指单片收音机。谢谢

网友(2024-03-07):
在百度搜了个遍,没找到这个块的DATASHEET。
幸好还能在这里找到电路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