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放偏置电阻

楼主(2023-02-25):
请问这个第一中放偏置电阻起什么作用,为何要用10k可变电阻。谢谢
下图绿色圈中那个可变电阻

网友:
AGC,负反馈

网友A:
R9 连着C10一起思考的电路。AGC

网友B:
一是作为下偏置电阻的一部分使用,二是作为AGC的直流通路使用。

之所以使用可变电阻,是因为设计师学艺不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 连着C10一起思考的电路。AGC

不理解,为何还要串个C10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是作为下偏置电阻的一部分使用,二是作为AGC的直流通路使用。

之所以使用可变电阻,是因为设计师学艺 ...

更好的设计应该咋样?换成2固定电阻,用开关选择增益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理解,为何还要串个C10电容。

C10是AGC控制电路的滤波电容,滤去音频成分(AGC控制只需要直流),兼作为一中放输入信号的旁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是作为下偏置电阻的一部分使用,二是作为AGC的直流通路使用。

之所以使用可变电阻,是因为设计师学艺 ...

春雷、熊猫都有类似使用可变电阻的AGC电路。
使用可变电阻的好处是:一中放管β较大时R9阻值较小,AGC控制功能加强;一中放管β较小时R9阻值较大,控制功能减弱,间接平衡中放增益。熊猫后期产品还有用一个可调电阻代替R8/R9的例子。
可调电阻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使用日久接触不良,所以不赞成用。

网友C:
1、调一下这个电阻看看,2AP9检波二极管的下端,能否调到-140mV。如果能的话,调到这个位置后再看看BG3的工作点是否正确,如果都正确就固定这个位置。

2、这个电阻和那个C10的电容有一个时间常数,具体多少我忘记了,你自己查一下吧。根据阻值选择下哪个电容的值,差不多就行。我是感觉20uf貌似大了,电解电容的话,可以再并一个0.01-0.1uf的电容。

3、最后固定这个阻值,可调的不好。

最后,上面这个活,我没专门干过。我感觉应该这样做。你试试,错了不赖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好的设计应该咋样?换成2固定电阻,用开关选择增益大小?

建议你去专门看看收音机AGC电路。简单说信号弱了它给抬起了,信号强了它给打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去专门看看收音机AGC电路。简单说信号弱了它给抬起了,信号强了它给打下去。

谢谢。自动增益。多学习一下AG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是作为下偏置电阻的一部分使用,二是作为AGC的直流通路使用。

之所以使用可变电阻,是因为设计师学艺 ...

一看电路就是有年代感, 也许是在那个年代的条件下元件参数不太精准,得经常要调整迫不得以才用可变电阻. 就象站在现在的角度去看长征一样的道理.

网友:
由于当年元件差异性较大,安装可调电阻便于总装调试,尤其是AGC、前级供电等地方常常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看电路就是有年代感, 也许是在那个年代的条件下元件参数不太精准,得经常要调整迫不得以才用可变电阻. ...

不完全是,那个一中放管子用了射极电阻,上下偏置一样不缺,参数的冗余度可以做得很大,工作点绝对容易计算,您比较下当时同期的其他名牌机就明白了。

网友:
学习受教,来日必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调一下这个电阻看看,2AP9检波二极管的下端,能否调到-140mV。如果能的话,调到这个位置后再看看BG3的工 ...

这个C10电容怎么计算呢。什么时间差?
好像挺有内容的。多讲讲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调一下这个电阻看看,2AP9检波二极管的下端,能否调到-140mV。如果能的话,调到这个位置后再看看BG3的工 ...

您说到C10电容与R9电阻关系计算公式或在哪里可以看到有关资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到C10电容与R9电阻关系计算公式或在哪里可以看到有关资料。谢谢!

我也要回去翻翻书了。

就是AGC的控制时间常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到C10电容与R9电阻关系计算公式或在哪里可以看到有关资料。谢谢!

供参考。这个是电子管的书,晶体管的时间常数也是这个。
晶体管电路的电阻电容值,你参考典型电路即可。

这部分的知识,很多书都有的,不局限于这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参考。这个是电子管的书,晶体管的时间常数也是这个。
晶体管电路的电阻电容值,你参 ...

谢谢分享。我在网上查看一些资料说这个时间常数多为 0.1~0.33 秒,在短波中则采用 0.1~0.2 秒。和电子管收音机不一样的是,在晶体管电路中所用R值较小,一般为几千到几十干欧,C值较大,一般十到三十微法。
以此为计算的话本机时间常数约为20*0.000001*5*1000=0.1秒。若C10电容30微法,时间常数为0.15。如何选择C10与R9的大小,还是比较头疼些。

网友C:
我说那个140mV的事情,是我经过测试,给2AP9偏压大概在140mV的时候,他的检波效率开始提高,进入平方率检波阶段。2AP9的两端 140mV的偏压或者再稍大些。

上面的步骤,我一直想具体的测试一次,不过我没有做。所以我也说你试试,考虑下。

另外看来那个电容不大。电子管是大电阻,电容用的就小,一般0.047。晶体管电阻小一些,电容就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我在网上查看一些资料说这个时间常数多为 0.1~0.33 秒,在短波中则采用 0.1~0.2 秒。和电子管 ...

AGC时间常数取0.1秒,得10ufx10k,如取20
uf则R=5.1k;现电台功率大幅下降,取10ufx10k比较好,让2AP9正偏电流小些为宜。
检波管正偏电流触针会对基区烧蚀,而产生噪声,只是噪声比变频来得小许多被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AGC时间常数取0.1秒,得10ufx10k,如取20
uf则R=5.1k;现电台功率大幅下降,取10ufx10k比较好,让2AP9正 ...

为何电台功率下降要调高R9阻值呢,是为了降低检波二极管电流吗?
R9与C10大小选择涉及到哪些。好像R9过大会影响晶体管热稳定性。因为R9基极偏置电路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那个140mV的事情,是我经过测试,给2AP9偏压大概在140mV的时候,他的检波效率开始提高,进入平方率检波 ...

好的。您的意思说通过调整R9阻值使检波管(2AP9)输出端偏置电压为140mv,使2AP9检波管达到最佳工况么?我回头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那个140mV的事情,是我经过测试,给2AP9偏压大概在140mV的时候,他的检波效率开始提高,进入平方率检波 ...

测了一下,通过调节R9阻值可以使检波管2AP9偏置80~120mv,在中间约5k欧的位置为105mv。不知道本机设计如何考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下,通过调节R9阻值可以使检波管2AP9偏置80~120mv,在中间约5k欧的位置为105mv。不知道本机设计如 ...

1、这个时候要关注BG3的电流是否对。
2、可能要动一下R8那个82k的电阻。

按说到140的话,灵敏度应该好些的,120也应该差不多。前提是BG3的电流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