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灵敏度高

楼主(2023-02-25):
都是两级高放,其中一个我改了再生方式,不知道对效果有没有太多影响

楼主:
两级高放几乎一样,只有自动增益控制有点区别

楼主:
后边的三个低频放大也有区别

网友A:
下面2个电路灵敏度高一些,音量也大一些,C2应该用5~25P半可变电容,R2可以增加到8.2K(需重调R1)。

楼主:
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电路?

引用 网友A:
下面2个电路灵敏度高一些,音量也大一些,C2应该用5~25P半可变电容,R2可以增加到8.2K(需重调R1)。

图2和3应该差不多,只不过改了一下再生方式

网友B:
你算算1p的容量在中波范围内是多大容抗,按中波的低端算吧,47p的容抗也只有几千欧,把他加到阻抗几十千欧的线圈两端耦合会不会过强?机器还能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算算1p的容量在中波范围内是多大容抗,按中波的低端算吧,47p的容抗也只有几千欧,把他加到阻抗几十千欧 ...

好吧,看来图3不行

网友C:
这么复杂,高潮外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复杂,高潮外差啊

也不是特别复杂吧

网友D:
顶你,继续搞下去,搞个结果出来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你,继续搞下去,搞个结果出来看效果

感谢支持

网友:
两个都是很初级的直放机,变频都没有,就学习电路用吧,还谈不上灵敏度,就听个响吧

网友:
三个图的高放、再生、检波、AGC都差不多,区别在低放,与低电压晶体管电路上的基本一致。
再生机做好了也能达到相当好,发挥余地大。
标准电路的超外差随便买个经典老机子都比自制的不差。个人所见。

网友:
与其在集电极上折腾,改到发射级再生会有明显效果,我之前装这个电路,图上的再生方式效果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