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立体声唱头的问题

楼主(2023-02-25):
请问立体声唱头能否放单声道唱片,对唱头、唱片有什么不利影响?谢谢

网友:
可以放,没什么不利影响。单声道唱片的沟槽两边宽窄一致,对立体声唱头来说,输出的信号也是一致的(即同相),因此同相的两个声道信号就是单声道的,声像在中间位置。

网友:
没有影响,但MM或MC的立体声唱头最好不要用薄膜唱片,对唱针磨损厉害。

网友A:
应该这样说,立体声唱头可以播放密纹唱片,不能播放粗纹唱片,78转唱片是粗纹唱片。但是很旧的密纹唱片,特别是用老式206唱头播放过的旧唱片,最好不要用立体声唱头播放,因为这种旧唱片的声纹已经被磨损得很厉害了,立体声唱针会在声纹里面刨底,造成针尖快速磨损。”

网友:
立体声针头也不贵,网上几元钱一个

网友B:
搭车,请教一个唱头,飞燕机子上的:

网友B:
唱头尺寸8*8MM,长18MM。唱针空直径1MM,请教配哪种唱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这样说,立体声唱头可以播放密纹唱片,不能播放粗纹唱片,78转唱片是粗纹唱片。但是很旧的密纹唱片,特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请教一个唱头,飞燕机子上的:

我感觉还是先确定唱头种类,最常见的是动磁式,还有动铁或可变磁阻式,动磁式我见过直杆式磁铁和十字式磁铁,确定类型,再找同类唱针就方便了。

补充内容 (2023-3-20 19:35):
说错了,可变磁阻应为磁感应。

网友(2023-12-12):
引用 网友B:
唱头尺寸8*8MM,长18MM。唱针空直径1MM,请教配哪种唱针??

这个可以配一个动磁直型的唱针,很久没有登录矿石收音机了。

网友:
还是应先确定唱头类型,唱针类型。
立体声动磁唱针后来的型号,尾部的磁铁大都是V型磁铁,所说的针杆空隙直径1毫米,可能进不去。

网友:
后期的206唱针,2个针尖都是密纹针尖,如放78转唱片,可以,但应选定一边,且这一边以后不能再放密纹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