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

楼主(2023-02-25):
照着这张不清晰的图爬了半天结果和实物还是差别很大的。不过总算修好了。上图!

网友:
鲁大大威武!

网友A:
幸亏拿手机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幸亏拿手机看图。

手机转看方便哈

网友:
可以用手机放大镜看图。

网友:
啥问题 ? 咋修好的呢?

楼主:
这机修理了好多地方,先是恢复原来拆乱的接线,修理了几处接触不良,更换了失效的电解电容。将损坏的读盘灯改成了两只LED,把坏掉进喇叭换掉。又将电池改成两节18650加LDO供电。重绕了磁棒天线线圈。拉杆天线头断了无法拉出,做了个拉头修复可用。

网友B:
大手术哦。。。。

音响效果如何?喇叭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手术哦。。。。

音响效果如何?喇叭多大?

4寸飞乐方腚内磁。加之音调可调声音老好的。有蓬蓬音!

楼主:
喇叭型号,飞乐YD-1004 8欧 0.5瓦。

网友:
电路图,立着看倒着看都无所谓,正着看、反着看也看得懂......

文字或字母、数字,左看右看没问题,反着看就特困难.....

美媚,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都可以,倒着看.....

网友C:
没见过这种老机,感觉还不错,看标尺好像不是国频,问楼主,这机FM频率范围多少?

AM中波频率多少,在国内能收到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这种老机,感觉还不错,看标尺好像不是国频,问楼主,这机FM频率范围多少?

AM中波频率多少, ...

中短波可用,台很多。FM76~90,简单动了下本振覆盖正常,但声略小需动带通,因结构原因暂时那样,等有空再拆了更换带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4寸飞乐方腚内磁。加之音调可调声音老好的。有蓬蓬音!

好!有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有搞头!

对~胎里就好所以有搞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短波可用,台很多。FM76~90,简单动了下本振覆盖正常,但声略小需动带通,因结构原因暂时那样,等有空 ...

调频只到90?太可惜了,好多调频收不到。中波范围多少?也是531到160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频只到90?太可惜了,好多调频收不到。中波范围多少?也是531到1602吗

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啦

这是朋友早些年送的,前些日子找出来抽空修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