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士微波炉微波工作继电器有时不能吸合,

楼主(2023-02-25):
多按几次启动按键又可以吸合。继电器已换新,故障依旧。旁边电阻,二极管测量也正常,焊点已补,是不是那个pNp三极管放大能力变低了呢,似乎不正常时吸合声无力的样子。

网友: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够

网友:
测驱动管基极和集电极电压:继电器释放时~0v/12v(电源12v),吸合时近1v/0v,否则管子异常,也查一下并在线圈上的2极管是否漏电?

网友A:
估计多是门控的轻触开关有一只出现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多是门控的轻触开关有一只出现接触不良

不是按键问题,因为启动时灯亮,风扇转,托盘转,屏显时间也走时。

楼主:
见鬼了,继电器换l,二极管换了,三极管换了,还是时吸时不吸。不吸合时基极9vv

楼主:
吸合时1.6v,不吸合时9v,由源实测14v

楼主:
电源实测14v

楼主:
参考图,不一定全一样。

楼主:
估计是芯片内部输出不正常,造成基极电压不正常。

楼主:
相关电阻都查了,没问题

楼主:
把芯片输出断开,工作芯片输出时0.06v,不工作时2v,似乎也稳定。怪了。

楼主:
基极不正常时的9v电源从那里串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按键问题,因为启动时灯亮,风扇转,托盘转,屏显时间也走时。

我说的不是按键,而是指你贴的参考图中的s1、s2、s3。

这些门控开关要流过大电流,质量差一些,就不耐用。因此,这里也是微波炉的常发故障点。

网友:
电路图驱动管子发射极电阻15K,20k,这继电器还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