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黄河741的输入变压器制作数据。

楼主(2023-02-25):
   手上有E19的矽钢片和骨架,打算尝试diy输入输出变压器,目前看中黄河741的输入变压器OTL功放,求输入变压器绕制数据。

   E19矽钢片是最近买的,导磁率应该比741原版的高,请教一下如何绕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网友A:
这个机器有意思,输入变压器的次级同时作为输出管的下偏置电阻。
电路比较模糊,上偏置电阻是220欧还是620欧还是820欧看不清,姑且按820欧和Vbe=0.18V算,下偏置电阻在71.3欧左右。因而次级恐怕需要用0.08mm线径。
电源使用4.5V,初级电感量在2H左右比较合适,这样初次级匝比为4:1可以满足要求,初级大约1000匝是少不了的。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意思,输入变压器的次级同时作为输出管的下偏置电阻。
电路比较模糊,上偏置电阻是220欧还是620 ...

多谢,我看到的图,上下偏置电阻都是820欧。

网上找到个绕制数据:初级1000砸,次级600x2。线径不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我看到的图,上下偏置电阻都是820欧。

网上找到个绕制数据:初级1000砸,次级600x2。线径不知 ...

线径可以用0.1。
R6应改为510~680欧,压降0.2~0.3v,用原来的2.2K基本没有AGC功能了(深度直流串联负反馈导致一中放Ic变化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径可以用0.1。
R6应改为510~680欧,用原来的2.2K基本没有AGC功能了(直流串联负反馈导致一中放Ic变化 ...

是的,我也觉得R6太大了,红灯753这个电阻才200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觉得R6太大了,红灯753这个电阻才200欧。

低电压锗管机用200~300欧,4.5v以上锗管机用510~680欧,硅管机发射极直接接地(加电阻会降低AGC功能)。

网友:
初级2000圈,次级双线并绕610圈,都是用直径0.1mm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电压锗管机用200~300欧,4.5v以上锗管机用510~680欧,硅管机发射极直接接地(加电阻会降低AGC功能)。

我觉得锗管基本都用上下两个电阻设定基极电位,无论3V供电还是6V供电,基极电位都差不多。所以发射极电阻大小也应该差不多就能保证电路稳定工作。

楼主:
多谢,终于看到原版数据了。抽空按照原版数据绕一次看看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锗管基本都用上下两个电阻设定基极电位,无论3V供电还是6V供电,基极电位都差不多。所以发射极电 ...

低电压锗管机一中放发射极电阻用的较小有2个原因,其一是因为检波输出的AGC控制电压较低,较小的发射极电阻可以增强控制功能;其二是减小发射极电阻压降,确保有效工作电压,特别是1.5v机。

网友:
初级直流电阻约50欧,可否据此大致推算线径?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说,可能,这个AGC控制2中放的工作点控制的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电压锗管机一中放发射极电阻用的较小有2个原因,其一是因为检波输出的AGC控制电压较低,较小的发射极电 ...

我的意思是,高压电路,也可以减少发射机电阻,来进一步增加AGC控制能力。

虽然这个会导致基极电位偏低,输出振幅受到影响,但是这毕竟是第一级中放,电压增幅可以靠第二级中放弥补。第一级中放更多的完成AGC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终于看到原版数据了。抽空按照原版数据绕一次看看效果。

在咸鱼看了原版的输入变压器比EI  19的个头大一些,0.1的线径可能绕不下(EI 19铁芯)。

网友C:
此电路的低频放大部分的反馈电阻R15不接时正常,接上自激,不知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的低频放大部分的反馈电阻R15不接时正常,接上自激,不知何故?

是吗,等制作的时候注意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的低频放大部分的反馈电阻R15不接时正常,接上自激,不知何故?

输入初级掉个头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输入初级掉个头试试。

变压器初级头尾换过,在不接反馈电阻时就已经自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初级头尾换过,在不接反馈电阻时就已经自激了

是变压器初级起始段接错了。故障原因是由于我未接负反馈电阻,本级增益过大造成自激,我误以为起始段接错了,将变压器初级头尾换了一下(这时才是同名端错接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反而正常了,此时在接负反馈电阻,结果造成自激。接好负反馈电阻后,将变压器初级在换了一下(此时同名端正确)由于有负反馈,增益降低,工作状态就稳定了,故障消失,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