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U盘质量堪忧

楼主(2023-02-25):
在京东新买的两个2.0 banq U盘,一好一坏,那个坏的拷贝普通文件还凑合,不能用它制作Windows的efi系统安装盘,用UlraISO写入时正常,查看U盘文件也正常,就是别拔掉,重新插入usb口后,系统报告此盘没有格式化。重新快速格式化不行,只能擦掉重设mbr后完全格式化,才能使用。拷贝文件速度大约6mb/s,还可以吧。如果使用傲梅分区助手填数据后,就又无法辨认了。大概banq只做表面功夫,U盘外观及设计看着不错,这50%的故障率也太高了点吧?

网友:
BANQ? 以前只听说BENQ,看着就是个碰瓷大牌的山寨牌子啊,看了企业信息,2016年成立,注册资金100万,这不就是个杂牌么?

金士顿,注册资金6880万人民币
Sandisk更牛,2015年市值190亿美元被西部数据收购

为啥有大牌不买,非要碰杂牌?

网友:
BenQ和BanQ是有区别的。

网友:
U盘、内存卡一类只用金士顿、闪迪、三星、东芝牌子,

网友A:
价格呢?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用蓝色的U盘做系统盘较好,红色也可以,黑色2.0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呢?一分钱一分货

价格一点不便宜,和爱国者差不多。 屏幕截图 2023-02-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蓝色的U盘做系统盘较好,红色也可以,黑色2.0慢了

我买的是2.0版,黑色接口。速度还是次要,主要是本身的瑕疵,本打算用它做系统盘,现在只能当拷贝盘使用了。

网友C:
推荐铠侠的优盘  原名叫做东芝

网友D:
U盘只用金士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铠侠的优盘  原名叫做东芝

我在2015年斥巨资买了个东芝64G的,至今没坏,确实很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盘只用金士顿。。。。

金士顿确实不错,有个2009年的8G至今没坏。
最近又买了个特价的金士顿64G,好像是30多块钱,写入速度不如同等知名度的其他名牌快但稳定且频繁读写不丢数据。

国内第一个生产U盘的朗科是真心垃圾,垃圾中的战斗机,各种型号只要频繁使用必坏,轻则提示格式化数据全丢,重则根本不能格式化无法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价格一点不便宜,和爱国者差不多。

小作坊产品,我最早的闪迪20多年了还能用,只是当年容量小。手头金士盾闪迪目前还没坏一个你要选择小作坊产品怪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作坊产品,我最早的闪迪20多年了还能用,只是当年容量小。手头金士盾闪迪目前还没坏一个你要选择小作 ...

是京东banq专卖店的,从做工上看也不是小作坊能够仿制出来的,即使是现代的检测手段,大概也有漏检的吧?我之所以用2.0版U盘,是因为3.0的产品最小也是32g,没有8g盘,做系统盘太浪费。除非制作ghost盘,我的一个32g系统ghost,上面拷贝了四个不同的系统,用在不支持或简易支持efi的主板上还行。顺带说一下,这个8g盘,¥14.90 所以不便宜。

网友:
现在闪存芯片的单芯片存储容量基本上就是32GB,8GB的U盘成本同32GB的成本是一样的,没有大厂再生产8GB的U盘了。8G的U盘大部分都是小厂,用一些不合格的芯片制作的,杂牌的U盘。

闪存是东芝发明的。

我买U盘和TF卡,只买铠侠(东芝),闪迪(Sandisk),和三星(Samsung)。三星和东芝都是自己的闪存颗粒,更可靠。
买SSD,买三星,东芝,和西数。西数收购了闪迪。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金士顿确实不错,有个2009年的8G至今没坏。
最近又买了个特价的金士顿64G,好像是30多块钱,写入速度 ...

2009年8G还是属于大容量U盘,颗粒应该还是SLC的,写入次数10万次,现在没有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