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0GHZ简易场强表方案

楼主(2023-02-25):
就用50μa的指针表头,但是不知道用什么二极管用什么电容?请老师们指教并画个电路图

网友:
10GHz?不变频恐怕没什么二极管能直接检波吧,确认没弄错?

网友:
10G。

想都不敢想。

网友:
10G是X波段,猜想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测弱场强,找对应的高频头降频后再说吧。有微波二极管不知道接啥样的天线。

网友:
直接检波怕是没戏,用LNA放大后再下变频然后驱动表头吧

网友:
一只二极管几百元。

网友:
电容可选ATC电容,工作频率可达18G,3~20元一个,拆机便宜
二极管不清楚,但可用微波三极管试下,BFS520可达9G,厂家的数据一般比较保守
10G的1/4波长7.5mm,连线就是个问题,这么高的频率,做一个类似AM广播段的场强计,估计不会工作

网友:
简单的检波式场强计很难用于10GHz,这种等级的频率一般要降频,再用专用的对数放大器才行。

网友:
  记得卫视KU波段的频率大约11G,KU高频头变频后输出大约2G的中频,到卫视接收机可直接显示场强。以前有人卖一个仪表,串在高频头和卫视解码器天线品之间,可以显示强场,方便调锅。

网友:
10G是波导天线了,自制难度极高。

网友:
这个频率需要用标准喇叭天线接LNB下变频后进一步处理中频信号才能做成,比较麻烦。

网友:
办法是有的,可以用寻星仪加KU波段高频头来改装。

网友:
10G天线给你找到了,高频二极管呢?

网友:
能不能用这个代替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看来上G的不好做,本来想做个手机和对讲机都能测的场强表,这下要做两个了,我看那寻找卫星的表行,买一个玩玩

楼主:
有个放大器,接个表头是不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放大器,接个表头是不是行?

曾经买过一个到12G的类似检波器,配类似13楼的天线,接收10G的发射信号,因离得较远,表头指示不明显,就逐步靠近发射源天线,表头指示虽有增大的趋势,但一直不太明显,再靠近一些,表头数值马上就不变了,经过检查,证实检波器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放大器,接个表头是不是行?

没有选频,怎么知道接收到的信号是哪个频率
来者不拒,可查一下AD8317或AD8318规格书及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买过一个到12G的类似检波器,配类似13楼的天线,接收10G的发射信号,因离得较远,表头指示不明显,就 ...

发个吐片,把它修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选频,怎么知道接收到的信号是哪个频率
来者不拒,可查一下AD8317或AD8318规格书及模块

又发现一个表,这个看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