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有试验过

楼主(2023-02-25):
140-I矿石收音机线圈中间穿一根磁棒(很显然,磁棒直径比直筒直径小得多)会不会大大改善矿机接收性能?

网友:
微乎其微。
如果加磁棒后原电台位置明显上升(减小调谐电容),就是有效果,否则就是无效。明显上升就是线圈电感量增加。

网友:
肯定有效果

网友:
挺简单的,试试即可就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