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1600官方电路里没有外围放大电路

楼主(2023-02-25):
IC收音机与晶体管收音机相比,最大缺点是背噪极大,在没有信号时噪声大的让人难以接受。看了论坛几位老师做的LA1600收音机电路,普遍在外围加了一至两级中放,这样虽然灵敏度更高但更增加无信号时的背噪,按道理这个IC内部放大倍数是应该足够的不需要再加接放大电路了,如果按官方电路来制作并作好统调,在无信号时是不是会接近晶体管机的低噪声效果?

网友:
我做过,底噪大的很。放弃

网友:
加一级中放灵敏度有增加但噪声也增加!

网友A:
大饼收音机引发本坛针对LA1600的各种DIY,但是截止目前为止,所有新增外围放大器的电路,新加的放大器都没有受AGC控制,基本上属于恒定放大率,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噪声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饼收音机引发本坛针对LA1600的各种DIY,但是截止目前为止,所有新增外围放大器的电路,新加的放大器都没 ...

是的,没错。

网友:
这IC是业余DIY较为理想的了,音质好,底噪不大,电路简单。我弄过近百台供坛友体验。我也加了中放,但是,去掉了中周,达到中频免调试,并且加了天线匹配,进一步提高灵敏度,效果很好。具体参看我的14届参赛作品。还有,中放要放在滤波器前,如果放在滤波器后肯定增加底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