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了一个中周。

楼主(2023-02-25):
今天化了一整天,将多年前拆散的一个312一3中周修复了。得益于坛友们提供的信息。老老实实依样画葫芦。做成后用电感表测了一下电感量。觉得仿制是成功的。各项参数完全一样。最后用石腊封上,並在前些天装好的一台直流电子管外差机上试一下。完全没有问题。这下又多了套312中周了。接下来还要再做一只老式调容式的中周。看看能不能成功。主要是想试一下弄一个外差式的再声机!体验一下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凭感觉应该是能成。只要掌握好电感量与电容的匹配问题不大!上图。

网友A:
主要为了玩儿,312才几块钱。

网友B:
这把尖嘴钳充满了沧桑

网友C:
能自己做说明对这个中周已经吃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为了玩儿,312才几块钱。

是的,主要是为了玩,另外也可弄清中周的制作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把尖嘴钳充满了沧桑

用了几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自己做说明对这个中周已经吃透了。

你说得很对!我现在了解了当諧振电容容量确定后中周的关键参数取决于线圈的电感量!並利用磁芯可以随时调整!

网友:
向楼主学习!为楼主点赞了!

网友D:
调容式的中周比较麻烦,主要是两个线圈之间的距离问题,而且输入和输出还不一样,当然,如果手头有现成的,仿制一下也还可以,如果有相应仪器调整那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容式的中周比较麻烦,主要是两个线圈之间的距离问题,而且输入和输出还不一样,当然,如果手头有现成的, ...

手里现在正在捣固一个调容式的中周。因为要在上面加绕再声线圈做一个再声式外差机。弄作打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