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淘宝上卖磁棒的店家很多,有在淘宝上买过中波磁棒的吗?请问都在那家...

楼主(2023-02-25):
请教老师们:淘宝上卖磁棒的店家很多,有在淘宝上买过中波磁棒的吗?请问都在那家店买好用?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两年买过,磁捧灰不溜秋的,表面还不像原老货那么黑亮光滑,看着有些不爽。

是的,现代的中波磁棒(锰锌)都是那种亮晶晶大颗粒的感觉,和早期磁棒相比,材质没有早期的细腻,外部少了一层黑漆、我现在是首选那种库存的老货,看起来才有复古的感觉,某鱼某宝有便宜的,也有价格被奸商抬得离谱的,敬而远之。

网友A:
我前两年买过,磁捧灰不溜秋的,表面还不像原老货那么黑亮光滑,看着有些不爽。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现代的镍锌磁棒呢?初导率650的F2型,从0.1MHz~600MHz通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3ho5qka66f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现代的镍锌磁棒呢?初导率650的F2型,从0.1MHz~600MHz通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 ...

我就是买的这种的,给红灯711改的,效果不错。

网友C:
这家买过,10X200,导磁率400的,给电子管收音机增加中波磁棒天线,好用!

个人喜欢导磁率稍低的,这样多绕几圈,能获得更大的感应电压,适合第一级高阻抗输入的电子管或者场效应管电路。

当然他家导磁率1K的听说也可以用于中波。

关键是200mm长度的磁棒淘宝不多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9&_u=qbtecj8ddb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家买过,10X200,导磁率400的,给电子管收音机增加中波磁棒天线,好用!

个人喜欢导磁率稍低的,这样 ...

好的,就在这家买导磁率400的,谢谢大家热情推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现代的镍锌磁棒呢?初导率650的F2型,从0.1MHz~600MHz通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 ...

淘宝上的镍锌铁氧体抗干扰磁通几毛钱一个,就是数据线上套的哪种磁芯吗,能做中波中周磁芯用吗,Q值高吗,他是抗干扰的,是不是损耗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的镍锌铁氧体抗干扰磁通几毛钱一个,就是数据线上套的哪种磁芯吗,能做中波中周磁芯用吗,Q值高吗 ...

您提的问题,在链接里的材料特性表中都有答案。

网友:
现在的磁棒Q值很低,陈本在那里摆着。在中短波段,同一个线圈,同一个频率下,用高频Q表测一下就会发现Q值差别很大。但这并不妨碍应用,天线回路其实也不需要那么高的选择性,否则无法统调。早期有的收音机还故意在天线线圈上并一个100k左右的电阻来降低其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