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3839

楼主(2023-02-25):
今天入手一台莺歌小机,里面用的是ULN3839电路。电路很简单。底噪音很低,灵敏度也还可以。感觉比1600好太多。就是磁棒太小太短了。如果增加长磁棒,效果应该更好。哪位老师开发一下这款集成电路,效果绝对比1600好,如果再加入一级高放,配合长磁棒。用LTM455,应该非常好。

网友A:
走进磁棒的误区里出不来了,矿坛也有害人的一面

只要使用磁棒就一定会降低Q值,但使用磁棒能减少线圈匝数,从另一方面提高Q值,这中间有个平衡点,就是磁棒比线圈稍长一点Q值最高

早先为什么使用长磁棒呢,因为晶体管输入阻抗低,为千欧级,需要一定的输入电流,长磁棒会截获更多的磁力线而获得较高的功率,大磁棒适合输出的低电压大电流信号,尤其是锗管机

集成电路收音机输入部分阻抗一般很高,达几百k乃至兆欧级,可以认为他们只需要电压不需要电流,只要把Q值做高就能满足这一条件,集成电路收音机不需要大磁棒,注意用高品质磁棒就行了,有些7642成品直放机使用6X30毫米磁棒就能收听,但自制7642收音机有很多不成功的,勉强做成选择性也差得很,其中大磁棒就是最大的原因

不要盲目为集成机配大磁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当初参加全国联合设计的南京无线电厂和北京无线电厂的设计人员了搞错方向还是你搞错了方向?你倒是提 ...

9楼有我的分析切入点,您要看不懂我就没办法了。“自娱自乐”嘛,不“自娱自乐”您上坛来干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谈不上否定,而是原作者搞错了方向,这跟经典理论完全不是一回事。

是当初参加全国联合设计的南京无线电厂和北京无线电厂的设计人员了搞错方向还是你搞错了方向?你倒是提供个磁性天线输出功率的计算方法呀!看来自娱自乐的能人在本坛大有人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小白,老师说的有理,感谢你的科普。我一直以为长磁棒可以收集更多的电磁信号从而增加灵敏度。

你被误导了,当然是磁棒越长灵敏度越高。3839这个电路也有大机和收录机用的,磁棒当然比袖珍机大。集成电路输入阻抗是比晶体管机高,2204是4.5K因为集成电路输入级是差分电路。并非所有集成电路的输入阻抗都是几十k以上,只有7642加射极输出器的和场效应管输入的才是高阻抗。

网友D:
增加过预中放效果不错!

网友:
跟2204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过预中放效果不错!

老师开发一下。比2204好很多的。主要外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进磁棒的误区里出不来了,矿坛也有害人的一面

只要使用磁棒就一定会降低Q值,但使用磁棒能减少线圈匝 ...

我是小白,老师说的有理,感谢你的科普。我一直以为长磁棒可以收集更多的电磁信号从而增加灵敏度。

网友C:
磁棒是用来收集电磁波的,因而磁棒的长短的确会在收集电磁波这件事上有不同的表现。

假定磁棒的直径为1cm不变。若长度为1cm,则感应到的径向磁力线强度和法向磁力线强度会是同一水平,在其90度夹角范围内的同频率电磁波来波都可以被接收到,那么绕在其上的电感线圈,其感生电流必然包含了各个方向的来波信号。

若磁棒长度增加到足够长例如10cm,那么上述各个来波方向的感应磁力线将出现在磁棒的两端部分,而中间的一段将会留下绝大部分径向感生磁力线,若电感线圈位于中间段的位置上,那么其感生电流将是相对纯净的径向磁力线信号,相比较上述短磁棒,信号纯净度的变化也就是信噪比的变化,而信噪比直接与灵敏度相关。可以说,长磁棒对于短磁棒,天生就有相对较好的滤波能力。

至于输入阻抗,我以为并不重要,这和具体的输入需求设计有关,和磁棒的感生信号功率无关。同样截面积的磁棒,虽然长短不同,接收到的磁力线数量却是一样的,因而信号功率可以看做是恒定的,即恒功率信源。以恒功率的视角去设计天线回路,可以有很多种实用可能性。

网友:
就是2204去掉F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磁棒是用来收集电磁波的,因而磁棒的长短的确会在收集电磁波这件事上有不同的表现。

假定磁棒的直径为1c ...

磁性天线的输出功率与长度成正比,请看:

楼主:
好的,有空我自己亲自实验一下,把小机装入长磁棒试试。

网友E:
uln3839这芯片有个优点,两节电池。
uln2204没见过两节的,三节起步。

网友:
2204有灵敏度调节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uln3839这芯片有个优点,两节电池。
uln2204没见过两节的,三节起步。

对,两节3V正常工作。我试过了。这里可以填出一节电池的空间来。还是可以装长磁棒的!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莺歌2110c袖珍机,好像和楼主的型号差不多,也是3839芯片。用耳机听音量调到最低,可听到明显的底噪。不知是否个体差异。ta7641芯片的机子底噪很低,说明书上其静态电流在3v下只有1.6ma,而3839芯片是8ma。

网友:
ULN3839有几个后缀号,电路有差异

集成电路增益高,无台时有底噪是正常的,收弱台的信噪比没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性天线的输出功率与长度成正比,请看:

从前我也信,现在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前我也信,现在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否定经典理论的人无法讨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否定经典理论的人无法讨论。

谈不上否定,而是原作者搞错了方向,这跟经典理论完全不是一回事。

网友:
这个IC的第二中周比较特殊。

楼主:
想加一级高放,师傅们指导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加一级高放,师傅们指导一下。

不能加,电路里已经有高放。要改进选择性可以加一个中周

网友:
从有磁棒天线以来长磁棒的收音机灵敏度高,这是公认的。有人要否定请拿出具体理论或实验证据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加,电路里已经有高放。要改进选择性可以加一个中周

如果加入一个LTM455GW,该加在哪里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加入一个LTM455GW,该加在哪里合适?

加陶瓷滤波器就要加予中放,予中放加在中周后面最后接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