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NITH ROYAL 20

楼主(2023-02-25):
最近进了一台分立元件的晶体管袖珍中波收音机ZENITH  ROYAL 20。发现上世纪70 年代前国外的袖珍机很多都是八管或更多晶体管的,这一点和国内有较大区别。ZENITH  ROYAL 20也是八管机,但体积甚小,基本体积仅有60X70X33mm,零件占据所有空间,密集分布。该机扬声器为30欧姆,用两粒汞极电池,判断单粒1.35V,故供电为2.7V,这种电池市场上已不见踪迹,只能自制一个套筒装入1.5V纽扣电池两粒,并盘簧介入来替代供电电源。这小东东灵敏度还挺高,夜晚9时在北京西城区收听(阳台上),有强有弱可收获11个电台(除去镜像)。

网友A:
我用辽宁沈阳X无线电厂出品的东风袖珍六管收音机,在这个时间段,可以收到二十几个国内外中波广播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辽宁沈阳X无线电厂出品的东风袖珍六管收音机,在这个时间段,可以收到二十几个国内外中波广播电台...

您也是在西城区收听吗?前提:不算镜像,我这儿DSP收音机中波也收不到二十几个,自攒的收音机仅能收五六个台。

网友:
非常小巧。功放管是原装的吗?老外的管子也在脑袋上点疤?

楼主:
未见修理痕迹,应该是原装,就是频点有些偏差,因灵敏度还不错所以没动它。那两个绿点俺以为是推挽匹配标记,可能和国内放大倍数标记不太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也是在西城区收听吗?前提:不算镜像,我这儿DSP收音机中波也收不到二十几个,自攒的收音机仅能收五六 ...

在广东,晚上九点钟的时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广东,晚上九点钟的时候......谢谢!

北京现在收不到这么多中波台了,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是可以的。ZENITH R 20的接收性能已经很好,分立元件的老袖珍机了,一点儿不输现在集成电路产品,完全超出预料。分立元件的国产袖珍机好像没这么小的,且国产袖珍机的灵敏度一般不及国产便携机,R 20和俺手里的几台国产便携机在中波段接收情况基本差不多,但不及国内下线的根德-旅行者III...

网友:
分立元件的国产袖珍机好像没这么小的....
是的,国产的分立元件袖珍机其体积是大小小.....

网友:
小鸡很漂亮,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