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直接播放硬盘的 数播推荐

楼主(2023-02-25):
最好能设计成像DELL电脑的硬盘抽屉式。 500G硬盘 相当于600张CD,现在20~30元,可靠性非常靠谱,最高看到过5万小时的,

楼主:
用不错的DAC  PCM和ESS数播以前 测了两个 一个高频失真达1.0%以上,一个频响30~5kHz,  基本都是废物

网友A:
播放器?potplayer应该可以。

网友:
硬盘抽屉可以买个联想4屉硬盘盒,直接装在机箱5吋软驱的位置,占用三个5吋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播放器?potplayer应该可以。

不太懂,这个需要硬件吧,电脑 笔记本?做不到便捷易用

网友B:
以前的硬盘播放器支持单硬盘4TB播放 佳的美 天敏 开博尔 等等

楼主:
其实容量大了之后,选曲成了主要问题,所以系统流畅便捷成为重点,手轮其实最方便,而手轮编码器目前接触式 ALPS也就1、2万转寿命,手感和寿命远不如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硬盘播放器支持单硬盘4TB播放 佳的美 天敏 开博尔 等等

现在比较热门的应该是芝杜播放器。

网友:
平板或手机+个OTG声卡,也可以,比较便捷

网友:
方式方法多了去了

网友:
我有个天敏的dmp650,带3.5寸SATA抽换位和光纤输出,但是系统版本不高,也不支持h265硬解码,现在拿来看老连续剧

网友:
如果单纯听音乐的话,现在闲鱼上面的硬盘播放器,开博尔,海美迪等,二手价格百元左右,1080P,支持光纤,同轴,模拟,抽拉硬盘盒。

如果预算高的,直接上4K播放器,芝杜,海美迪等一批,价格几百或几千。

海思HI3798CV200机顶盒破解的海美迪7.0固件,支持4K原盘播放,支持多种音频格式解码,这种一般没有硬盘盒,通常外接USB移动硬盘,价格100—300元之间,主要是千兆网卡,双频无线,光纤等功能。

个人认为,单纯的硬盘播放器,使用率较低,我有台海美迪的,基本吃灰了。现在是可以播放4K原盘的破解机顶盒,原来的无损一样可以播放。

网友:
可以考虑NAS加播放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