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线里,有平行线一说吗?为啥我捡的一根线就不是屏蔽线?

楼主(2023-02-25):
这是从某处捡来的一条看起来是音频线,当时看着挺粗壮。拿回来一直扔一边,有次要接音箱,找出这线。接上发现一个箱子不响。查了半天,发现是线断了。插头芯通,皮不通。前几天又看到,一刀剪断,发现这结构我没见过。最中间是一条很细的多股线,一层灰色的绝缘层,紧贴着这一层是白色的,在灰白之间,加有一条依然很细的多股线。白色外是蓝色的外皮,直径达5.2毫米,两股胶合。外皮上印的很多英语,没仔细看过。这回剪断后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好几个错了字母。于是感觉是一李鬼,又怕是什么我没见过的高科技,所以来坛里给高手们鉴定。谢谢先!见笑见笑

整条的线

整条的线

头上还有脚盆字样

头上还有脚盆字样

剪开的插头断面

剪开的插头断面

网友A:
请各位不知行业内况,作为业余者,勿乱对号!勿往[大国]上连接上。

这就是矿坛一直坚持以无线理论为主指导DIY。

而现今很多无线DIY网,已和商家推行以商人创造发烧学说,刮尽劳苦大众钱财

这种风始于境外,七八十年代吹进国门,例如;单向导电喇叭线就是米国产的,他老板懂音频是交流还是

直流吗?但国内很多无线网站却紧紧地跟贴着屁股拼命吹、

发烧音响器材行业是我国最烂/最多假货的行业,看什么时候整顿了.

另外;电动车起火烧死人,不应刑事起诉用户,而应把车生产厂省去涓流电路的相关技术/工程/厂领导问刑责。

下个工作日就把上贴的不当错误指责我国字眼删除。以正矿坛版面,以免误导后来读贴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骗人的线,铁镀铜,还细的要命,屏蔽层别想了,也许没用多久就内部氧化断路

“铁镀铜”可不是什么骗人的把戏,著名的RG179、RG174、RG58等等高频电缆,芯线都是细钢丝覆铜再镀银,性能好得很。

网友D:
插头是日本字样,线材上面的字样仔细再拍一下,我看到有xing lian ,明显是拼音,不是英语!special wire → → →特别线,箭头可能是表示单向,是不是一种专门的什么线?

网友:
有个简单办法测试,把线插功放输入,另一端悬空,音量调到最大,屏蔽不过关的线材很容易感应到交流声,用手靠近线材也能。好线材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很多商家赠送的音频线都是你这种平行线。

网友E:
某些超贵价"优质产品",里面发黑铜丝几根比头发粗。标识没有一个汉语

网友:
        徒有其表败絮其中。

网友:
屏蔽线是外线360度包着内线的,这明显是偷工减料的线,而且很可能是铁线不是铜线

网友:
高级发烧专用线。

网友:
垃圾线,看着挺高大上

网友:
橡胶皮还是很扎实的

网友:
这可皮厚馅小呢,一般的高压线都是这样的。是不是赚大了?

网友:
发高烧级专用线。

网友:
不少人向往的精品

网友:
抢饯又害人产品。

网友:
高级蒙人线

网友F:
这样高级的线材插头不用塑料电镀对不起这牌子,楼主再看看插头吧,可能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高级的线材插头不用塑料电镀对不起这牌子,楼主再看看插头吧,可能有惊喜。

曾经取过断在插座里的这种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高级的线材插头不用塑料电镀对不起这牌子,楼主再看看插头吧,可能有惊喜。

没处看,前几天就扔垃圾桶

网友:
这线一看就是劣质货,线芯都看不到,屏蔽层就几根黑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些超贵价"优质产品",里面发黑铜丝几根比头发粗。标识没有一个汉语

一看插头和线断面就知道这线垃圾线

网友:
高级发烧专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头是日本字样,线材上面的字样仔细再拍一下,我看到有xing lian ,明显是拼音,不是英语!special wire  ...

就是骗人的线,剪开后我才仔细看线上的字,英语长一些的单词,基本都有错误,错一两个字母吧。线不用说一定没什么玄机,连字都写不对,还能做出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之后就扔掉了。

网友C:
骗人的线,铁镀铜,还细的要命,屏蔽层别想了,也许没用多久就内部氧化断路

网友:
这是专门卖给发烧友使用的高级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各位不知行业内况,作为业余者,勿乱对号!勿往[大国]上连接上。

这就是矿坛一直坚持以无线理论为主指 ...

矿坛买便宜货的多,说某某锅不行的也多,其实都是他们养起来的。

网友:
巳经说明是发烧线材行业的腐败须要整顿.依然有人把坏产品直指[天朝],

那卖国贼你能不能指责是母亲生的,去指责人类母亲?

某些人跟风西方骂中国骂惯了口.应该自责,深思、纠正.

再出现放个屁都往上赖帐的,永远禁言禁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镀铜”可不是什么骗人的把戏,著名的RG179、RG174、RG58等等高频电缆,芯线都是细钢丝覆铜再镀银,性 ...

高频电缆用空心铜管都行,但是音视频上用的铁镀铜则不是啥好玩意,不仅没有屏蔽层,还特细,没多久可能就氧化断开

网友G:
这种音频线一看就是垃圾线,把外经做得很粗,貌似用料很正规,当时谁花高价钱也不会剪断去检查该线里面得猫腻,该线也是当时骗了很多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音频线一看就是垃圾线,把外经做得很粗,貌似用料很正规,当时谁花高价钱也不会剪断去检查该线里面得猫 ...

我所在的音响公司,我管收备件,不屏蔽没网的视频线,用起来原来网纹全跑到屏幕上

一整箱一整箱倒掉 冤枉呀!冤枉呀!地球上六七十亿人没法坐飞机,这些垃圾坐了二万里飞机,才幸福地投入垃圾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