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录像机VC-SH1000W

楼主(2023-02-26):
退休闲来无事,上星期到二手市场转转,看到一台夏普录像机sh1000,本来手里有几台夏普机子了,K89/A62/A508/MH72```等,最后还是买了,到家后试机进带困难、磁鼓卡住不转等问题,经过几天摸索问题都得到解决,现在播放、录像都正常,就是有个问题请教师傅们,用手里的夏普录像机遥控器遥控都不能操作,屏幕显示RC2闪烁,网上这种型号的录像机几乎没有介绍,也不知道原机遥控器的型号,有知道的师傅说一声。谢谢了!

楼主:
上传图片操作都不记得了

网友A:
按键面板的排线是不是有问题  这种机器的处理器必须实时检测按键信号 否则锁机保护 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面板的排线是不是有问题  这种机器的处理器必须实时检测按键信号 否则锁机保护 无法使用

谢谢师傅了,机子面板按键操作一切正常,就是用夏普录像机遥控器不能操作,字符显示“RC2”闪烁,放了遥控器按键恢复走带字符,用其他遥控器操作走带字符不出现“RC2”,说明遥控接收正常,不知与编码是否有关,特请教大家!

网友B:
这是个高端机,没有见过这种机器

网友:
夏普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高端机,没有见过这种机器

谢谢欣赏,这个是夏普的相对后期一点的机子,立体声6磁头,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么多年了录放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欣赏,这个是夏普的相对后期一点的机子,立体声6磁头,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么多年了录放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