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制作收音机电池仓的后盖。

楼主(2023-02-26):
收音机的型号是 CROWN TR2850S,是从一位前辈坛友手里收来的,来的时候没有电池仓后盖,机器也有些小毛病。

其中一个修复电位器的,发过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16771&extra=
其他的就是统调了,机器灵敏度可以。

遗憾的是机器电池仓无后盖。放上电池后,拎着机器,电池能掉出来。
年前买了3D打印机,光固化的。因为天气冷,光固话树脂的温度不够,性能不好。现在天气暖和了,今天把机器开起来,做了这个后盖。

一、机器的情况。

就着这个后盖缺失。

楼主:
二、3D建模。
软件用的是SolidWorks,这个软件很好用,就是有收费的,不能做商业用途。
FreeCAD倒是免费开源的,也能做这些事情,没有SolidWorks好用,尤其是圆角。FreeCAD很难做好。

我用游标卡尺测绘的。
这里的一个经验是,尺寸尽量往小的方向靠,因为塑料件没那么平整,尺寸大了容易鼓。
3D打印的精度很高,不需要留打磨余量。

楼主:
三、切片

我3D打印机是 纵维立方 的,因此也用了他家的切片软件。天冷的时候,一些光固化参数,譬如曝光时间调大点。这个看厂家说明,然后经过几次测试就有数了。

楼主:
四、打印

打印的具体过程我没拍,要4个多小时才能完成(温度不够,我把参数调大了些)

3D打印,连光固化,我一套,省时实力。

纵维立方的东西贵一些,不过放心。
这个东西自己DIY也成的。
自己不想DIY,做了3D模型,给X宝也行,价格比自己打印还便宜,不过一般是热熔的,精度和强度都稍差些,但也足够了,我试过,很方便。

楼主:
五、成品

这个里面的问题是:
1、我建模的时候观察不仔细,某个晚上做的。外壳有一个拔模角度没观察好,导致做成了直角。后来我拿砂纸磨了一下,还行吧。算严丝合缝吧。
2、目前我还不会做贴图,导致和机器后盖的花纹不一致,不太好看。

总之,使用3D打印来做收音机零件,效果相当好。不过要求3D建模是要会的,我估计有几个月就差不多了吧,收音机零件简单。其余的可以找代做了,哪些都是流水的活,没技术含量。

网友:
这个做的很好了,严丝合缝,以后做外壳方便了

网友A:
请教楼主,打印出这种品质的3D打印机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打印出这种品质的3D打印机大概要多少钱?

你看我机器上有型号。我是打印机+清洗机(带光固化)一套。 直接去X宝他们专卖店看看就行。
价格不便宜,我是他们做活动买的。

一般用途,我觉着不需要这么高精度,这个如果模型做好了,出来很准的,差不了0.1mm,大概在0.05mm以内。

网友B:
不错了。如果有适合塑料的锤纹漆,搞一下效果会更好。

网友:
这个技术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我机器上有型号。我是打印机+清洗机(带光固化)一套。 直接去X宝他们专卖店看看就行。
价格不便 ...

我先尝试一下学习建模吧,如果能学会再考虑买3D打印机,怕一头子热买了设备结果回来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打印出这种品质的3D打印机大概要多少钱?

忘记说了,这个东西耗材贵。

1、如果有很大空间并通风,那么可以用最普通的光固化耗材。
那个气味较大,但是种类多,能满足各种需求。价格便宜些,1公斤,大概150左右。

2、如果空间小,自己家里做的话,可能需要低气味的耗材。
有植物基酒精清洗,这个气味稍大,但家用可以了。不过需要95%的酒精清洗。
还有植物基水洗,这个几乎无气味。

我家里空间很小,用植物基水洗成本很高。那个1kG可能要240左右。
这个小零件的成本大概在30块左右吧。

如果X宝打印的话,也在这个价格上,不过是FDM打印机。如果选择光固化,要高一些了。

反正我不建议买这个机器,学习3D建模,然后X宝是最好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了。如果有适合塑料的锤纹漆,搞一下效果会更好。

我还不会贴图,会的话,直接把图片贴零件上,打印出来就是一体的了。

网友C:
这个打印外壳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打印外壳也行啊

可以的。

我手里那个机器是MAX版,能打印到30cm。打印这个外壳,还行。有些小尺寸的机器就玩不转了。

这个东西的关键在于建模,3D模型没问题,后续都是小事情,按照流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这个东西耗材贵。

多谢提供的建议,我先学习建模吧。

网友:
羡慕有3D打印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钱买了

网友D:
3D建模如果有表面纹理功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建模如果有表面纹理功能就好了。

有的。只是我笨,还没学会。帖字我是会的,贴图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