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播大陆7/80年代10寸单声道黑胶用什么唱头

楼主(2023-02-26):
如题,
本人有mm/mc头播放立体声黑胶,但也有不少大陆7/80年代10寸单声道黑胶唱片,想想用手头上这几个mm头播放有点舍不得。想买 个装唱头架方便些的的单声道头(国外发烧单声道头太贵播这种唱片更不舍得)。是不是用百来元的铁三角立体声头来播?有合适的单声道唱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几块钱的最普遍的那种国产压电陶瓷的立体声唱头就可以,唱针也极便宜,低端唱机都是用这种。

我的唱臂装不了。
我是这种的唱臂的唱头架:

网友B:
其实有个更简单的解决办法 买个当时带唱机二手的组合音响 飞利浦之类的 价格100多出点头 就可以淘到  飞利浦音响除了磁带基本齿轮报废 剩下的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是半英寸的通用(universal)接口,有转换器可以转换成使用四脚插接的P型唱头。

谢谢!有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个更简单的解决办法 买个当时带唱机二手的组合音响 飞利浦之类的 价格100多出点头 就可以淘到  飞利 ...

这也是一个好的办法,你提醒了我,我干脆直接买台低档唱机算了专用播放此类唱片,比如健伍47f之类的。谢谢提醒!

网友:
网上有卖压电陶瓷唱头的,也不贵,用这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