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了一个电视接收卡

楼主(2023-02-26):
几个接口分别是:RF电视天线输入口,usb供电和输出口,三个AV输入口。
因此,这个电视接收卡可以当做VHS录像机、LD镭射影碟机的信号采集卡的。

主板右边最大的集成块AV600查不到资料,哪位高手知道?

几块小集成块也查不到资料。

哪位高手逆推出电路框架,解释一下接收卡原理?屏蔽盒里不知是啥元件?三个黄色陶瓷滤波器样的东西不知是啥。那个中周不知是什么中周。

网友:
这东西就是个外置式模拟电视接收盒,三圆孔是左右音频和视频输出,SA8801是中放电路,把铁盒高频头转换成音视频信号,USB口是电源输入,8脚块是存储块,三脚元件是三端稳压块,提供3.3V,1.8V电源,AV600是电脑块,通过遥控调台,音量,开关机,现在模拟信号基本停了,而且没遥控,大致是废物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扔在柜子里不用十多年了,以前上学时候放暑假家里没网线,在家全靠这个看电视,模拟信号输入,直接在电脑上看,而且可以录制电视上的内容,不错

网友:
好像还可以采集摄像机录像带的信号 。完成模数转换。

楼主:
模拟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是能玩的第一代电子产品,大概也是能玩的最后一代电子产品。电路或多或少能看懂一些。

现在的电子产品,例如液晶电视,可玩性基本没有,基本都是ARM芯片加上安卓、linux,没有可玩的地方。芯片内部、软件都是黑匣子,里面电路都是不知道的,软件代码都是不知道的,知道也看不懂。
只能用遥控器设置几个参数。

科技发展太快。

模拟电视机电路的精华就是:自适应梳状滤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是能玩的第一代电子产品,大概也是能玩的最后一代电子产品。电路或多或少能看懂 ...

科技发展到最后 就是资本对民众的技术垄断 只让你出钱买 绝无可能让你修或者仿制 赤裸裸的剥削

网友:
没有啥用了。